明电舍问题

楼主(2012-04-24):
大家好啊,现在有一台VT230S11KW的变频器面板显示OFF,参数设置正常,电压正常,R0与RUN之间24V正常,但就是无论端子还是面板都无法启动,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操作问题,看着说明书,一步一步做,会找到问题的原因的!

网友B:
把变频器改成面板启动。。。。。可能设置成通讯启动了。。

楼主:
谢谢!但是这台变频器刚开始的时候在设备上都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不熟悉这个牌子的,OFF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启动允许端子,如果没有输入,则不允许启动。

楼主(2012-06-18):
不好意思黄工,这段时间没上网,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