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abb acs 800 版本号

楼主(2012-04-24):
求助如何修改abb acs 800 版本号

网友A:
重新灌一下主板的软件,这个需要ABB的来干吧?难道楼主打算自己修改?

网友B:
这个要硬件升级吧

网友C:
硬件版本号对应硬件,一般是专家级才能修改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有几台机器控制板混了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重新灌一下主板的软件,这个需要ABB的来干吧?难道楼主打算自己修改?内容的回复:

有这想法理论上应该行吧 ,好多品牌机器都可以改的

楼主: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步)

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

2) 从参数组112.20 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

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改版本号  不是刷功率  谢谢  需要driverwindows 软硬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改版本号  不是刷功率  谢谢  需要driverwindows 软硬件支持

刚开始学习不明白 见笑了, 我看了下没那组参数,((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112.组只到18

网友F:
18估计版本号够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龙口FANS关于引用 楼主: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改版本号  不是刷功率  谢谢  需要driverwindows 软硬件支持  内容的回复:刚开始学习不明白 见笑了, 我看了下没那组参数,((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112.组只到18

你说的564 只是针对 标准版的  提升软件密码不同

网友G(2012-06-12):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改版本号  不是刷功率  谢谢  需要driverwindows 软硬件支持

这位兄弟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