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4):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现在使用了powerflex变频器,用电位器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当把变频器频率调到零时,电机不停止,还是以缓慢速度旋转(电机参数已设定:最小频率0,最大频率50HZ),我现在想让变频器频率调到零,电机停止,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想办法给电机一个反向的力。

网友B:
我调节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因为电位器有零飘的,不可能输入的是输入0V。想让电机停下了,可以设置模拟量输入的起始频率为1%。

网友C:
量一下电压,把0hz频率对应电压调到对应电压即可

网友D(2019-04-20):
好像3楼正解

网友E(2022-09-29):
检查变频器电机控制模式及启始电压。

在矢量模式,只要变频器特性调硬些,电机不会转的。在压频比模式,变频器默认有启始电压,时加到电机定子上,会产生旋转的磁场,所以会转。注意:启始电压调低的话很可能在启动时出现转矩不足启不来,就看怎么取舍了。

网友F:
电位器误差太大,一是重新选精度二是校验电位器的0点

网友G:
测量电位器中点电压  应该是不为0,造成的,参考3楼调整

网友H(2022-12-03):
兄弟,还是想办法更换一个超级新的电位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