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远程测试北辰的S7-200(MicorWIN驱动测试邀请)

楼主(2012-04-24):
BCNet的V0.1.4.0固件即将发布,新的编程驱动已增加BCNetS7(PPI)通道,我们邀请您远程测试驱动。

网友A:
我测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A:
WIN7 64位的可以安装这个软件吗?

网友B:
本人通过测试···不错不错的说···程序还在我这保留了一个

网友C:
我有,我测试过,北辰在91号楼,我在7号楼,我们是邻居,我玩过以太网。。。

网友D:
不错,不错,明天到公司搞一下。。。。。。。

网友E:
无法连接,点击通讯,会出现UNKNOWN,从PLC接受数据时发生错误

网友A:
无法集成到SP9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连接,点击通讯,会出现UNKNOWN,从PLC接受数据时发生错误

我们的PPI网络上挂了2个S7200,

测试的时候,不知道谁将它们的站地址改成一样了,所有出错了,

现在应该可以了。

网友F:
不错,不错,准备搞一下测试看看,但我怎么做远程连接正常呀?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不错,不错,准备搞一下测试看看,但我怎么做远程连接正常呀? 内容的回复:

按照上面的图示,安装驱动,直接用MICROWIN 上载,监控程序。

网友B: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600361100001-1.shtml本人已经经过多次上下载 运行 数据块 系统块 程序密码清除···测试!!!北辰远程通信模块稳定可靠!!!偶尔会掉线···估计是人多的时候通信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