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里自己编写程序块

楼主(2012-04-24):
s7-300里自己写程序块,有什么指导性的建议,大家说说看。

必须,从哪下手。

变量怎么连接设置。

谢谢,求教!!

网友A:
如果是带参数调用的话会麻烦点,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如果不是,则跟普通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首先要明白程序块构成的元素

明白后,就可以根据相关需求依照相关元素组织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带参数调用的话会麻烦点,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不是,则跟普通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是自己写一个程序块吗,就是把几个功能集合在一个程序块上

我想知道从哪下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白程序块构成的元素明白后,就可以根据相关需求依照相关元素组织程序

有没有一个小的示例,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明白程序块构成的元素明白后,就可以根据相关需求依照相关元素组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