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能掉电保持

楼主(2012-04-24):
 我用的 威伦通的 TK6070IH的触摸屏,输入数值元件为什么不能掉电保持呢。

网友A:
没有接触过威纶通的触摸屏,触摸屏程序一般时钟保持需要硬时钟,数值保持的话需要在程序里面做。

网友B:
通常情况下,输入数值元件的地址和读取地址是下位机如PLC里面的同一地址,因此需要掉电保持的不是触摸屏,而是下位机。

网友C:
我记得触摸屏自己的变量不能掉电保持,要想保持可以用PLC里的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触摸屏自己的变量不能掉电保持,要想保持可以用PLC里的变量。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没有用过威伦的,昆仑TP7062K 屏可以做,要单独使用一个记录函数来使用,但楼主也可将调用的灵气放在 CPU DB块内,在CPU 内做保存 !

网友E:
威纶通触摸屏寄存RW寄存器区域是掉电保持区域,共512K。你直接用LW区寄存器,当然保存不了。

如果使用了RW区寄存器,输入数据后一般是要等一分钟才会保存起来的,这样可有效减少对flash的频繁擦写。如果需要强制立即保存,可以调用LB9029(置ON)。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输入数值元件的地址和读取地址是下位机如PLC里面的同一地址,因此需要掉电保持的不是触摸屏,而是下位机。

你应该不会不用PLC只用个触摸屏吧,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我没有注意看三菱PLC的DM数据特性。没用掉电保持区域,所以没能保存。现在用了PLC里面的掉电保持区域。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