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可以处理调整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么?

楼主(2012-04-24):
伺服驱动器可以处理调整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么?还是一定要plc来处理?如果是的话,那么伺服电机编码器是接到plc,让plc处理,还是伺服驱动器把信号传给plc?

网友A:
以下是某品牌的接线图,编码器的信号通过一插头接入控制器。

网友B:
当然可以,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处理编码器返回的信号,例如SIMOTION 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处理编码器返回的信号,例如SIMOTION D,

什么叫可以!?

楼主后楼上的都没有搞清楚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原理!

伺服驱动器就是将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和上位机的控制脉冲信号进行比较来对电机进行相应的位置或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