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2-04-24):
今用一富士变频器FRN11P115-4CX 进行PID控制方式进行恒压供水,设定参数 H20 :1  H21:1  H22:3   H23:5   E40:100  E41:0     E:43:12   F01:0   F20 :0   F02:1     输入4---20mA,对应0----10 bar   ,将两线压力传感器串C1,到11负, 将FWD  与 CM 短接,启动,电机转了,在显示屏设定压力60大约4bar ,这是变频自动变频为42HZ波动正负0.3HZ,可是问题我管道不用水,应该能降的更多,可是就是没反映,始终在42HZ波动正负0.3HZ运行 ,调整 H22从3调到10,水泵发出一种频率波动很嘈杂的声音频率在42HZ波动正负1HZ运行,始终不能降速节能运行,请各位高人给分析分析

网友A:
 是恒压供水,又不是恒流量。只要压力在你的设定值,频率多大都是正常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