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多路PID控制

楼主(2012-04-24):
单路S7-300控制比例阀实现PID控制已经完成,但是不知道S7-300最多可以实现多少路PID控制,项目要求是需要(33路),多路PID控制如何来实现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的与几路没有神马区别。

网友B:
一个PID算法,循环进行多路控制,好比电脑的时间片处理线程一样,用程序去写循环。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2423061400001

网友D:
回路数还是有限制的,你的CPU是什么,太低的可能有问题

如果需要可联系我

QQ:121808645

网友E:
33个回路控制??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还真不知道呢,但是多了对 CPU 的运行速度可能会有影响吧,会不会你电脑一样运行太多,会慢呀

楼主:
对:ERR关于回路数还是有限制的,你的CPU是什么,太低的可能有问题如果需要可联系我QQ:121808645内容的回复:

CPU用的是CPU315-2PN/DP

网友F:
33路 应该可以实现的,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G:
楼主成功了吗?正想学习一下!!!!!!!!!!!!!

楼主:
目前6路已经实现,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H:
其实偶始终感觉PLC实现PID控制不是强项。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其实偶始终感觉PLC实现PID控制不是强项。内容的回复:

PLC实现PID控制当然不是强项,只是对于多路输入输出PLC具有优势

网友I:
楼主,可以吧pid控制的程序发我一份吗,我参考下jinxiaohou@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