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我这用的热电偶与plc相连显示的数值,比现场双金属温度计显示的温度高200多度,这是为什么?怀疑安装不合理的原因

网友A:
说具体一点

楼主:
就是在plc上显示640度但是现场的双金属温度计才显示210度

楼主:
WRNK-340  650/500就是这个型号的热电偶

网友B:
可能是量程没有对应好。

楼主:
应该不是,同样的环境其它几处就相差不大

网友C: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WRNK-340  650/500就是这个型号的热电偶

网友E:
看看熱電偶有沒有接地

网友E:
接地和不接地是有區別的.以前在注塑機上碰到過這種情況

网友F:
首先测量一下热电偶的毫伏值,对应一下热电偶对照表,看看是多少度,同时看一下热电偶的测量值是否稳定,还要对热电偶进行绝缘测试,已确定热电偶的好坏,如果热电偶没有问题,就检查一下PLC的软件组态和硬件设置是否有问题,如果上述检查均无问题,那就使用一块显示表,把热电偶接入显示表,看测量值,如果不一样那就是PLC和热电偶的配套问题或是什么干扰造成的,如果显示与PLC相同,那就有可能是热电偶自身的问题,也就是性能下降了。

网友G:
从盘后接线处检测热偶的毫伏信号,大体换算成温度值后加上控制室的温度在与显示上对应看差别多少,如果差别很大就是模块的精度和处理问题,如果差别不大就到现场查看热偶冷端的信号然后在换算成温度与双金属对比,查看是双金属对还是热偶对,同时抽出热偶芯查看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者氧化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首先测量一下热电偶的毫伏值,对应一下热电偶对照表,看看是多少度,同时看一下热电偶的测量值是否稳定,还要对热电偶进行绝缘测试,已确定热电偶的好坏,如果热电偶没有问题,就检查一下PLC的软件组态和硬件设置是否有问题,如果上述检查均无问题,那就使用一块显示表,把热电偶接入显示表,看测量值,如果不一样那就是PLC和热电偶的配套问题或是什么干扰造成的,如果显示与PLC相同,那就有可能是热电偶自身的问题,也就是性能下降了。

网友I:
估计还是分度号选择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