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LC300的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2-04-24):
组态西门子300和下载程序的时候,报错误:块/操作系统更新太大。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类型的CPU ,例如315 2pn/dp只支持16K的块,看你的块的大小

网友B:
是整个下的吗,如果更新太大整个下进去

网友C:
是不是数据块地址用的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类型的CPU ,例如315 2pn/dp只支持16K的块,看你的块的大小

按楼上的对照手册,检查你的设置。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在下载程序之前首先必须必须清除PLC(工作存储器中的高速RAM存储器)的原来程序以及外置装载存储器FEPROM卡中内容,否则就会造成系统冲突,以及PLC工作存储器RAM新旧程序并存,使得装载存储器的空间不够。
清除PLC里老程序的简单方法如下:在SIMATIC管理器中,把你的电脑连接到S7-300PLC的MPI接口上,点击工具栏上第三个按钮“Accessible Nodes”(可进入节点),可以看到MPI网络中所有MPI接点(PLC站),选中S7-300PLC(一般MPI=2),选中 “Blocks”,右击选择“删除”,就可以把S7-300PLC工作存储器中的用户程序删除,然后执行菜单PLC/Copy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复制用户程序到存储卡FEPROM)中,就可以删除外置装载存储卡中旧程序,这样就彻底清除了PLC内和外置FEPROM卡中程序。否则,断电后S7-300自检过程中发现工作存储器RAM中没有当前执行程序,就会复制FEPROM中程序到工作存储器RAM中,这样就又复制了旧程序到PLC中。
一般你可以在SIMATIC管理器中打开你的项目,在硬件组态界面双击S7-300PLC出现模块属性界面,选择子项“Memory”(存储器),可以看到Load Memory(装载存储器RAM和EPROM)以及工作存储器(Working Memory)占用情况;对于S7-300PLC来说,你可以单击“Compress”(压缩)按钮,可以消除工作存储器中的空隙。

网友F:
没有过多的解释,我也遇到过,但是你把程序传上来,修改后再下载就能下载了。

网友G:
1, 看相应 CPU 手册的使用事项,各型号内存大小不一,不够加装 FLASH 卡

2,清除或是在线总清CPU 内旧程序

3,程序下载进行压缩,在S7 软件中Load Memory(装载存储器RAM和EPROM)以及工作存储器(Working Memory)占用情况;对于S7-300PLC来说,你可以单击“Compress”(压缩)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