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触摸220火线为啥会被电着

楼主(2012-04-24):
人被电着说明人体有电流流过,产生电流的条件是有电压和电流流通的回路。人被电着说明电流从火线经人体经大地在到零线形成一个电流的回路。零线是接地的,但是这个接地点距人脚是有距离的,而且人也有可能在楼上,在各种各样的环境,这个电流时怎样流到零线的。我记得大地电阻是无穷大的。应该是很好的绝缘体呀。我把万用表探头插在地上电阻无穷大呀。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A:
    万用表电池电压有多少,与~220V相比呢?
    测量接地体的接地电阻,需用绝缘电阻测量仪,例如接地摇表;大地是导电的。

    当绝缘良好时,比如穿绝缘鞋、站在干燥的木板上等,正确操作(此处是一种为分析问题的假设,不是实际操作) ,是有可能小于感知电流的。

    必须注意的是,从事电气作业,必须受过电工培训并合格、持有操作证。

网友B:
1,必须注意的是,从事电气作业,必须受过电工培训并合格、持有操作证

2,你怎么测量大地电阻是无穷大的。不一定是很好的绝缘体呀

3,如你一只手拿着220V 的火线,穿绝缘鞋、站在干燥的木板上等一般不会触电跳舞

网友C:
万用表量大地电阻?

高

网友D:
万用表对地量电阻不可取,与22v电压比低太多了,人会不会被电着,还要看电压,就像有个安全电压范围一样。

网友E:
看来是个初学者,您给初学者下拉一个定义,非常感谢。触电的必要条件电压和回路,最终对人体产生伤害的是电流。

网友F:
大地是绝缘体????

网友G:
没量过大地的电阻,飘过。。。

网友H:
电工讲的大地是导体,是指不同地点地线之间通过大地相互是导通的

网友I:
偶被1KV的电过,没事,就抖了一下。。。

网友J:
人体身上积累的静电据说有几千伏,上万伏。

网友K:
大地是0点,线与0点之间是多少

网友L(2012-08-04):
大地是导电的。人触摸220V火线,如果人穿的鞋不绝缘,火线经人体经大地形成回路,此时人体就有电流通过,会触电;如果人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身旁没有他人相碰,人与大地是绝缘的,火线经人体经大地未形成回路,即便他手摸220V火线,也不会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