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模转换

楼主(2012-04-24):
各位大侠救救命。

1、PLC硬件配置:FX2N-48MR-001 、4DA、4AD、FX2N-232-BD C请问这样的硬件配置有没有问题?还需要其它的配件吗?比如连接电缆或者其它?

2、4AD的接线端子V+和I+需要短接吗?

3、我现在需要把两路模拟输入量4-20ma通过一个切换开关选择一路输出,也是4-20ma。请问各位大侠,程序怎么写啊?之前都是搞西门子的,现在搞起三菱,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可下载《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B:
1,FX2N-48MR-001 、4DA、4AD、FX2N-232-BD这种配置连接不需要其它线缆,都一个个PLC后面连接。

2,4AD的V和I是两种模拟输出方式,你选择一种就行了,

3.在4AD特殊模块操作说明书里面有标准的转换程式,你直接套用就是了。

希望你能成功!

楼主:
硬件模块是4AD放在前面还是4DA放在前面?

网友C:
楼主....我也刚弄AD,DA..发现一个问题是用电流档输入...看手册是直接输入,..,但是不行,,,具体为啥..想看看楼主有啥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