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 如何调用日历控件

楼主(2012-04-25):
请教,RSVIEW32中有没有日历控件,如果没有日历控件做历史曲线和历史报表查询怎么设定时间? 软件带的历史曲线开始时间显示方式是长整型,日期时间的长整型怎么与实际的日期时间换算,比如1335235874是什么日期什么时间?另外求VBA制作报表和调用历史报警的代码,最好有实例,设置步骤,谢谢。

网友A:
网上自己下个手册研究一下,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B:
RSView32的帮助中有最地道的引用RSView32对象的说明和简要实例。日历控件可以象VB6一样,加到VBA的界面中。软件自带的历史曲线功能比较弱。如果要做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C(2013-01-05):
软件可以记录历史报警数据的

网友D(2013-11-14):
哪里有手册下载?jgddhfy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