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求大侠们多多帮助!!!

楼主(2012-04-25):
安装中出现的错误,修改注册表也不管用

安装过程中一直出现这个画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的可能只是1个升级包.

网友B:
把以前安装过的step7卸载干净,再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网友C:
先把前个把版本的删掉,再装现在这个

网友D:
这个正常你漏装了前一步的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把前个把版本的删掉,再装现在这个

应该如此

网友F:
最重要的问题是把软件删除干净

最重要的是注册表

网友G:
西门子这个软件的升级总是这么差,必须先卸载再安装

网友H:
西门子这个软件的升级总是这么差,必须先完全卸载再安装,且还在删除注册表中一些文件才行!

网友I:
西门子程序编辑器STEP 7-Microwin V4.0卸载及重装2009-08-10 21:28       西门子程序编辑器STEP 7-Microwin V4.0卸载时,一般卸不完全,所以在重装时,会反复出现卸载的提示,导致无法进入安装步骤。该问题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Step1:删除程序文档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Step2:删除注册表条目
点击 开始 > 运行....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下找到{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相并删除。

然后重新启动PC!这样就可以装了。

卸载安装过程中被中止的STEP 7 Micro/WIN
显示订货号
6ES7810-2.. SIMATIC S7 STEP7-MICRO/WIN
解答:
首先尝试在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中进行卸载。如果MicroWIN V4 软件仍然出现在程序列
表中因而不能被卸载,则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重要事项:
请备份现存的 Micro/WIN 项目。
删除程序文件
·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
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删除注册表条目
· 点击 Start > Run....
·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图 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 保存当前注册表设置,选中“My Computer”并通过File > Export....保存注册表数据。
· 打开目录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 选中目录Uninstall,通过Edit > Find....打开查找对话框。
· 在“Find what:”栏输入STEP 7-Micro/WIN 并选中所有“Look at”选项。
· 点击 Find Next 按钮开始搜索。
图2:查找注册表条目
· 注册表条目取决于所安装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为了确保找到正确的注册表条
目,请确保“DisplayName” 代码值要与表1中“MicroWin Release” 列的值匹配
(例如: STEP 7 Micro/WIN V4.0 的DisplayName 代码是SIMATIC STEP
7-Micro/WIN V4.0.0.81)。
· 选中含有带正确数值的DisplayName 代码所在的文件夹,从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中删除它。
图 3: 删除注册表条目
MicroWin Release Uninstall GUID
V4.0.0.81 {49844738-872E-4348-88DD-63B3C39548C2}
V4.0.1.10 {91F7EA3B-BB8A-4FA2-B37B-3D076D54C5EE}
V4.0.2.29 {FDB8663D-AC1C-4390-ADEB-806922AF22F4}
V4.0.3.04 {65088BA8-DD5C-4EA0-8CDF-C2D2577978AF}
V4.0.4.16 {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
V4.0.5.08 {B57D2D30-6E6A-11DB-9FE1-0800200C9A66}
V4.0.6.35 {6E864646-5186-11DC-8314-0800200C9A66}
表1
注释:
· 包括所有软件包在内的STEP 7完全卸载的说明,可在条目ID: 189025 中找到!
· 对于在一个CAT 客户端安装中(仅涉及西门子员工)完全卸载STEP 7,请按条目ID:
12649066 的说明进行操作(仅用于西门子内部企业网)。
重要事项: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直接修改注册表不做任何的担保,因为这完全是用户自己的责任。建议无
论如何先对注册表作个备份,然后再按上面的说明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问题是我已经把标有西门子文件夹的东西全删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K: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看懂英文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L:
是安装SP8时出现的吧

网友M:
英语没学好  感觉上面提示的是要卸载干净吧

网友N:
这个我也遇到过

这是因为360安全卫士这类软件的作用,Windows操作系统已经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写保护文件,以防止被删除或重命名。

解决办法如下:

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启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经过这样的操作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O:
看英文吧  无非是让你卸载原来的,然后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