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短信控制的连接与实现原理(一)

楼主(2012-04-25):
摘要:本方案重点介绍了基于PLC的短信控制方案。PLC通过广州巨控科技开发的GRM200短信报警控制器连接,可以使控制系统达到远程短信控制,远程短信报警,远程催款,远程维护的目的

连接方法
PLC和GRM200通过485总线连接,GRM200作为通讯主机,PLC作为通讯从机。GRM200支持的通讯协议包括MODBUS协议,西门子S7-200(PPI协议),S7-300 MPI协议,三菱,欧姆龙协议。
GRM200插入手机SIM卡,即可以接收值班人员发送的短信,或者主动发送短信给值班人员。
GRM200可以使用移动,联通,电信的手机卡,只要任何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值班人员都可以随时控制设备的运行,并获取设备的运行。

远程短信控制
值班人员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远程控制设备的启停或者修改机器的运行参数,如空调的设定温度,制冷制热模式。

实现原理与举例:
1. 用户通过手机发送短信给短信控制器GRM200,如 “设定温度=23”
2. GRM200收到短信后,通过通讯接口, 修改PLC寄存器的值,发给PLC。
3. PLC根据新的设定温度,控制设备。
4. 设定成功后,GRM200回送短信给用户,“设定温度=23度,成功执行!”

远程短信报警
当设备出现故障时,GRM200将报警短信主动发送到值班人员手机,实现无人值守。
可以配置多个值班人员手机,GRM200可以先拨号,再发短信,提醒值班人员。
对于高优先级的报警,GRM200可以要求客户回送确认短信,否则定时拨打值班人员手机,并重复发送报警短信。

实现原理与举例:
1. GRM配置报警阀值,如电流阀值50A。
2. GRM读取连接PLC的实测电流阀值。
3. GRM200判断实测电流值>配置阀值,向值班人员发生报警短信。
4. GRM200也可以读取PLC里面的故障标志,触发报警短信,发给值班人员。

远程短信查询
GRM200定时发送设备的信息给值班人员手机,如每隔1个小时发送设备的电流。
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短信给GRM200,查询当前设备的信息。

实现原理与举例:
1. GRM200读取连接PLC的寄存器信息,如当前实测电流值。
2. 定时时间到,GRM200向值班人员发送设备的电流值。
3. 若GRM200接受到值班人员的查询命令,则发送当前的电流值给值班人员。

楼主(2013-07-13):
为了实现无人值守,在设备发生故障时,通过短信或者拨号的方式,通知值班人员,在PLC控制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传统的实现方式一般采取通过PLC的通讯口外接短信猫的方式,通过PLC的自由通讯协议,控制PLC发出短信。此类方案缺陷在于:

1.   程序复杂,需要熟悉PLC自由协议编程,AT指令集,如果需要发出中文短信,还需要UNICODE编码,非常麻烦,因此,使用短信猫的方式,一般只实现简单的报警。

2.   可靠性差,普通短信猫很多并非为恶劣的工业环境设计,多采用国产模块或拆机TC35I之类的模块,容易出现死机,无响应等。

GRM 200的创新设计,彻底解决了以上问题

网友A:
GRM200通讯模块要多少价钱一只啊?

网友B:
GRM200通讯模块支持的PLC:

1.        MODBUS主机协议,该协议支持所有使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如AB,信捷XC系列PLC,台达PLC,海为S/H系列PLC,艾默生EC系列PLC,凯迪恩K3系列PLC,德维森全系列PLC等。

2.        MODBUS从机协议。

3.        PPI协议支持GRM200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

4.        MPI协议支持GRM200与德国西门子公司S7-300, S7-400 PLC的通讯

5.        三菱FX系列PLC协议,使用485BD通讯板卡,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        三菱Q系列PLC协议。

7.        欧姆龙HOSTLINK协议。

楼主(2014-06-10):
   GRM200通讯模块支持的PLC:

1.        MODBUS主机协议,该协议支持所有使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如AB,信捷XC系列PLC,台达PLC,海为S/H系列PLC,艾默生EC系列PLC,凯迪恩K3系列PLC,德维森全系列PLC等。

2.        MODBUS从机协议。

3.        PPI协议支持GRM200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

4.        MPI协议支持GRM200与德国西门子公司S7-300, S7-400 PLC的通讯

5.        三菱FX系列PLC协议,使用485BD通讯板卡,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        三菱Q系列PLC协议。

7.        欧姆龙HOSTLINK协议

网友C:
厉害,科技进步     。

楼主(2015-10-22):
好东西哦,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