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动态无功补偿电容柜怎样配置?

楼主(2012-04-25):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电容柜怎样配置?

网友A:
根据负荷计算的结果设计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动态补偿,与静态补偿的区别仅仅在电容投切开关上。动态用可控硅,静态用接触器(或复合开关)。当然,还有补偿器的采样方式和速度也不同。
   简单说:你把补偿器换成动态补偿器,把接触器换成可控硅,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很危险,因为还有很多技术要求要考虑的。所以动态补偿的技术要复杂好多。
   想知道更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下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上面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C:
有个简单的方法,按照变压器容量的30%来配无功补偿设备

网友D:
我厂无功补偿现大部分采用6%电抗器加480v电容器,采用接触器控制,标称100kvar接在实际电压为400v(正常负荷生产电压更低只有385v)的低配,实际无功容量只有70%即70多kvar,不知试机采用480电压是否过高?造成容量打7折左右。

网友C(2012-05-27):
对:季全共关于我厂无功补偿现大部分采用6%电抗器加480v电容器,采用接触器控制,标称100kvar接在实际电压为400v(正常负荷生产电压更低只有385v)的低配,实际无功容量只有70%即70多kvar,不知试机采用480电压是否过高?造成容量打7折左右。内容的回复:

试机只需要用额定电压就行

季工在那个单位工作?

网友E:
可是现在国内很多电容补偿柜都没有配电抗器!

没配电抗器有哪有不良后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是现在国内很多电容补偿柜都没有配电抗器!没配电抗器有哪有不良后果呢?

只补无功不能一致谐波,况且容易和系统发生谐振

网友D:
【不知试机采用480电压是否过高】不好意思打错字,原意为 【不知设计采用480电压是否过高, 造成容量打7折左右

本人在广东化工厂

网友F:
根据进线电网电压电流,以及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进行配置,具体计算可以联系我343398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