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楼主(2012-04-25):
请教,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才能启动起来?普通电机直接启动是7-8额定电流,伺服电机前端一般带伺服控制器,那么启动电流又是多少呢?

网友A:
1、伺服电机多是变频调速或者直流调压调速,启动时频率低或电压低,不会出现大的启动电流;

2、如果启动需要大的力矩,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3倍,启动转矩可以达到额定转矩的3倍;

网友B:
     伺服电机用伺服控制器启动的话,应你变频或是软启一样,对电网的波动小,起动电流也小吧,一般不过额定的4倍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