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

楼主(2012-04-25):
请教,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才能启动起来?普通电机直接启动是7-8额定电流,伺服电机前端一般带伺服控制器,那么启动电流又是多少呢?

网友A:
看负载、目标速度和加速时间。最大启动电流等于电机允许的最大过载电流,多数伺服只允许3倍过载,也就意味着启动电流最大为3倍额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负载、目标速度和加速时间。最大启动电流等于电机允许的最大过载电流,多数伺服只允许3倍过载,也就意味着启动电流最大为3倍额定。
学习了。。。。。。。。。

网友D:
启动电流不一定大,和开关直接启动不同,伺服或变频器启动电流受加速度、惯量、负载很多因素影响,从保护电机需要最大不超过额定电流3倍。

网友A:
未必一定是3倍关系,大容量电机过载倍数往往小于3倍,有2.5倍、2倍、甚至1.5倍。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这个是各位的经验值还是实际测试值啊

网友D:
上面说的3倍或2倍的是电机的保护值,超过这个值是不安全的,最主要是退磁的危险,不仅仅针对启动而言。

网友E:
长时间的过载和发热会引起退磁,所以伺服电机有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