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自动化产品技术问题及解答

楼主(2012-04-25):
1问:Compact远程Interbus从模板AS-BDEA-202,一个从模板最多配多少个I/O模板,能配高速计数器或运动控制等智能模板吗? 每个Interbus从模板AS-BDEA-202最多配18I/O模板,每个从模板AS-BDEA-202最多支持32个字输入和32个字输出,只能配开关量和模拟量模板,不能配高速计数器或运动控制等智能模板。 2问:AS-BBKF-202 AS-BBKF-201 间的连接设备是什么? AS-BBKF-202 AS-BBKF-201 间可以用170XTS00900 170MCI10000连接. 3问: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00/01/10/11通过哪些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1.通讯功能块:MSTRCREAD-REGCWRITE-REG等指令. 2.Global Data(Publish/Subscribe) Utility(适用于140NOE77101/11). 3.I/O scanner(适用于140NOE77100/01/11). 4问:能在程序中通过逻辑改变NOE模块的IP地址吗? 可以。用MBP_MSTR指令的12功能WRITE CTE然后用功能10进行复位即可。 5问:从Quantum热电偶/热电阻模板读取的数据在Concept中是否要做量程转换? 不需要。当在配置模板参数时,如果精度选择1.0时所读数据即为实际温度值;如果精度选择0.1时用所读数据除10即可。 6问:能不能在中断子程序中使用MSTR指令 ? 当使用中断锁存模块时 在定义的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MSTR指令 除此之外 在中断子程序中还要注意: 1.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MSTR指令 2.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READ/WRITE指令 3.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PCFL/EMTH指令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T1.0/T0.1/T.01定时器 7问:XBTZ968连接电缆能用于MODBUS协议连接吗? TWIDO PLC 外,XBTZ968用于MODBUS协议与PLC连接时,应将与PLC连接的8针圆头端的57短接。 8问:Magelis的选型。 第一步,选人机界面 XBT-HPE型,无法使用中文字符。 XBT-HMFTXBT-F型,可使用中文字符 第二步,选编程软件 XBT-L1003E:带有Magelis文件,Schneider协议和传输电缆(XBT-Z915XBT-Z962)。 XBTL1PROT:第三方PLC协议的驱动。 第三步,选与PLC的通讯电缆 TSX NanoMicroPremium:XBT-Z968 TSX Quantum:XBT-Z9710 第四步,其它选项 PCMCIAIII通讯卡(MB+TSXMBP100FIPIOTSXFPP10FIPWAYTSXFPP20 9问:Magelis人机界面能否直接与三菱的PLC相连,对其进行监控吗? 不能,因为没有三菱的通讯协议。第三方的通讯协议需要单独购买,型号为XBTL1PROT,此CD包含的第三方的通讯协议有:Allen-Bradley DF1 & DH485GE Fanuc SNPXOmron SysmacwaySiemens AS5113964RPPIMPI。原来包含第三方的通讯协的软件XBTL1004E已停产。如要与第三方PLC相连,要定购XBTL1003EXBTL1PROT 10问:Magelis 中的趋势记录能不能有条件的激活启动? Magelis 中的趋势记录可以有条件的激活启动具体步骤如下: 1. 点击Configuration下拉菜单 点击Dialoge table 2. 选中use dialogue table 复选框 3. activating graphs plotting 添加到fuction selected 框中 按确认后退出 4. application 画面定义中将趋势属性中的triggering定义为on bit 并按modify bit 按钮定义触发功能位 5. PLC梯形逻辑图中定义趋势图触发条件 并将其线圈定义为触发功能位 11问:TXBT-F图形站能与第三方PLC相连吗? TXBT-F只能与施耐德的PLC相连,不能与第三方PLC相连。XBT-H/P/E/HM/PM XBT-F/FC通过下载第三方协议,与SiemensAllen BradleyGE FanucOmronPLC相连。 12问:施耐德有无以太网接口的Magelis图形终端? 有,一种为带键盘操作的,型号为XBTF024610,一种为触摸屏,型号为XBTF034610,还有触摸屏+键盘,型号为XBTFC044610/084610/064610,均为10.4”彩色,带RJ45 Ethernet 10/100 TCP/IP连接器。 13问:Compact机架扩展电缆AS-WBXT-201有极性吗? 有。在Compact分层配置中,电缆AS-WBXT-201的一端A连接器必须插在上层的机架上,另一端B连接器必须插在下层的机架上。注意插反可以插进去,但扩展机架将不能工作。只有在分层配置中才需要此电缆,在线性配置时,不需要此电缆,扩展机架包含了连接电缆。 14问:XBT-F图形终端需单独定购PCMCIA II型内存卡吗? XBT-F供货时带一个16M内存卡。Magelis中文样本中2M4M10M的内存卡均已停止供货。 15问:Magelis连接在MB+网,或连接在ModbusUnitelway总线中,可对多台PLC进行操作,如何将一个图形object与网络或总线中的某一个PLC的变量相关联? 首先在Configuration/Equipment symbols菜单下,添加设备并输入网络上各PLC的地址,这样在生成一个图形object定义变量时,在Equipment下拉菜单选择某个PLC,再定义变量的地址。 16问:Magelis连入MB+网,需定哪些附件? Magelis要连入MB+网,必须选择带PCMCIA型通讯卡插槽的XBT,再配PCMCIA型通讯卡TSXMBP100,电缆TSXMBPCE0303米)或TSXMBPCE0606米)。 17问:如何在XBTF图形终端中输入中文字符? 首先点击Creat a bitmap object,再点击New image,出现Type of bject,要输入中文,可选择Word文档,即可输入中文。 18问:没有PC机至Magelis的连接电缆,如何将XBTL1000软件中的应用传入PCMCIA内存卡? 可将内存卡插入PC机,通过Transfers/Export/to import/export fold菜单,将XBTL1000软件中的应用直接传入PCMCIA内存卡。相反,如果内存卡中已有应用程序,也可通过Transfers/Import/from import/export fold菜单,将内存卡中的应用导入XBTL1000软件中。 19问:在Magelis的中文选型手册中,XBT-FMB+通讯卡为TSXMBX10 TXBT-FMB+通讯卡为TSXMBP100 TSXMBX10已停产,XBT-FTXBT-F的通讯卡均为TSXMBP100,电缆为TSXMBPCE0303米)或TSXMBPCE0606米)。 20问:如何在Magelis 编程软件中输入Concept 的地址? Concept 中地址为6 Magelis 中地址为5 可将Concept 地址两端保留中间去掉一个零后变成5. 21问:我有一台 XBTF032110 并在 XBTL1000 软件中设计了一个按钮 但在实际操作中 我在定义的按钮外部的区域触摸时也会激活该按钮的功能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 XBT系列的触摸式产品有2 5.7” 10.4” 10.4” 10*13=130 触摸区 5.7” 6*8=48个触摸区 grid 的大小可以在软件中配置 但实际的触摸区的大小是硬件决定的 所以当软件中设定的按钮小于一个实际有效触摸区的大小时 就会出现在定义的按钮外部的区域触摸时也会激活该按钮功能现象 同时 如果 5.7”在一个页面上同时定义49个按钮 那么理论上必然会发生按钮功能上的重叠. 22问:我在 XBTL1000 软件中定义了一个多笔趋势图 但却找不到多笔变量地址的设定位置 如何实现实现上述设定的具体步骤如下: ?点击 “create a curve variable object” 按钮 并进入属性设置界面 ?”characteristics”下设定趋势显示的笔数 ?点击 “variable” 下的 “modify” 按钮 在下级界面中只需要设定第一支笔的变量地址 随后笔对应的变量随后一一对应 : 定义4支笔 并将第一支的变量定义为 400001 pen1=400001 pen2=400002 pen3=400003 pen4=400004 23问:在 Magelis 的技术样本中 Magelis 的内存卡最多16M 如果我想使用更大容量的内存卡如何实现? 施耐德公司只给客户提供最大内存容量为 16M 的内存卡 但是不等于说 Magelis 最多只能用 16M 的内存卡 如果用户需要在 Magelis 中插大于16M 的内存卡 可自己单独再配置一个Type II PCMCIA flash . 24问:Compact A984-1**E984-241/251 CPUPC机之间的通讯电缆? 如接到9针的ATPC接口,用电缆AS-W952-012,如接到25针的XTPC接口,用电缆AS-W951-012 25问:XBTN400在软件配置时有XBTN400(1)XBTN400(2)两中选择,它们有什么区别? 不管是XBTN400(1),还是XBTN400(2),只有一个XBTN400订货号。在软件配置时选择XBTN400(1),可以定义F1~F4 四个功能键(impulse command),选择XBTN400(2)时,不可以定义功能键。 26问:XBTG型号中的数字有何含义? 第一个字母: 2:5.7寸; 47.4寸; 510.4寸; 612.1寸第二个字母: 1:单色; 2SNT 64色; 3TFT 256色第三的字母: 11个串口; 21个串口+1CF卡; 32个串口+1CF+1以太网口第四个字母: 预留 27问:XBTG的最大页面数和每幅页面的变量个数是否有限制? 最大页面数主要是受屏的应用内存容量或CF卡容量的限制;每幅页面的变量数理论上是无限制的。 28问:XBT G是否可同时支持多个通讯协议? 可以,XBT G可同时通过Modbus Uni-Telway Modbus TCP/IP MB+等协议与PLC通讯,这一点XBT H/P/E/HM/PM/F/N是做不到的。 29问:MagelisPLC的通讯电缆XBTZ968有几种长度? XBTZ968: 2.5m XBTZ9681: 5m XBTZ9686: 16m XBTZ9680: 2.5m+弯接头 30问:XBTGPLC的通讯电缆是否可以带电插拔? 不可以,这可能会导致通讯口烧坏 31问:哪些XBT G系列的触摸屏内置打印口,支持何种打印机? 1.XBT G211021202220外均内置打印口; 2.该打印口为并行口,支持Epson ESC/P或标准文本打印机; 3.打印电缆型号为:XBTZG946 32问:VijeoDesigner是否能上载XBTG中的应用程序? V4.2及以前版本的软件还没有上载功能,所以用户应及时备份应用程序。 33问:为什么XBTZ968/978Twido PLC无法通讯? MagelisTwido PLC通讯时,Modbus参数必须设为:1 19200 No parity 34问:在XBTL1000应用程序中可以用位图实现动画功能吗? 不能,在XBTL1000中位图只能用于静态显示。 35问:CONCEPT 软件中对Interbus模板有两项设定分别为BKF201(16W) BKF201(64W) 有什么区别 ? 当在CONCEPT 软件中设定为BKF201(16W) 模块可插在DTA201/202的任意位置当设定为BKF201(64W)时模块只能插在DTA200上而且要在硬件上设置BKF201(16W) BKF201(64W)两种方式. 36问:XBT FXBT G本机是否能存储应用程序? 1.XBT F系列的屏本机是无应用程序存储能力的,必须使用PCMCIA存储卡。 2.XBT G系列的屏根据型号的不同能存储4Mb~8Mb的应用程序,若超过则要另配CF 37问:XBT G的编程口能否用于与PLC通讯? 不可以,XBT G的编程口只能用于程序的传输。 38问:如果用XBT G替换XBT F,通过什么办法能够在VijeoDesigner中打开XBTL1000编的程序?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软件。 39问:用VijeoDesigner V4.1编的程序能否直接应用于V4.2中? 不建议这样做,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最好用V4.2重新编辑用户程序。 40问:我是否能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不同版本的XBTL1000软件? 不可以,因为在该软件的安装过程中不允许选择不同的安装路径,所以新版本的软件会覆盖先前版本的软件。 41问:XBT G随机是否带CF卡? 不带,CF卡需单独购买。另外,施耐德以外的CF卡也可以在XBTG上使用。 42问:XBT G是否支持第三方通讯协议? Vijeo Designer V4.2及以上版本支持第三方通讯协议,包括:Mitsubishi Omron Siemens Rockwell。除此以外,只要第三方设备支持Modbus协议也可与XBT G通讯。如果软件版本低于V4.2,必须升级软件才能与第三方设备通讯。 43问:MicroTSX3722001TSX3721001的区别? TSX3722001含内部集成的8路模拟量输入(0~10V),1路模拟量输出(0~10V),210KHz的计数器,而TSX3721001无这些集成功能。 44问:对TSX3722001TSX3722101,要用内部集成的计数器功能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还需配什么? 配电缆TSXCCPS15TELEFAST2连接基板ABE-7CPA01 45问:XBT配置为UTW从并与MicroAUX口连 MicroTER口配置为UTW主并与PC机建立物理连接后 MicroXBT的通讯丢失 当启动PL7并与PLC连机时 通讯恢复 为什么? 采用下述步骤进行PC机与Micro编程连接可避免MicroXBT的通讯丢失 1. “开始程序”modicon telemecanique” ”XWAY Driver Manager” ”XWAY Test” ”connect” 2. TSXPCX1031-C连接MicroPC 3. 启动PL7软件 并选择”plc””connect” 4. 编程结束后 选择”plc””disconnect” 5. TSXPCX1031-CMicro上拔下 并关闭XWAY Test 46问:我的CompactCPUConcept中,在Online/Online Control Panel下设置了PLC的密码,当用Concept联机时,要求输入密码,但忘记密码了,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可按下面的步骤处理: 1. PLC断电; 2. CPU上的内存保护开关置于MEM-PROT位置; 3. 取出CPU上的锂电池; 再将PLC重新上电。 47问:Micro通过TSXSTZ10带远程Nano,最多带几个?最大距离多大? NanoMicroblock I/O时,最多带4NanoNanoMicroSlave PLC时,最多带3Nano,最大距离200米。 48问:MICRO能不能实现应用程序的保护如何实现? MICRO能实现应用程序的保护首先在Section中将应用程序的属性设置为保护然后在Station中进入Protect设置为保护. 49问:MicroTSX3705/3708/3721/3722,哪些有实时时钟? 只有TSX3721/3722有实时时钟,%SW49-%SW53包含当前日期和时间值(以BCD表示)。%SW54-%SW57包含最后一次掉电或PLC停止的日期和时间(以BCD表示)。注意Premium的所有CPU都有实时时钟。 50问:Micro 的集成通讯口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 只有硬件版本号V3.3版以上的TSX3721的集成通讯口支持MODBUS协议若硬件版本号V3.3版以下的TSX3721的集成通讯口不支持MODBUS协议 因此该类Micro要支持MODBUS协议必须加相应的通讯卡. 51问:MicroTSX3710只有一个终端端口,要同时连接编程终端(如PC机)和Magelis人机界面,怎么办? 必须使用TSXPACC01隔离盒。此隔离盒内含一根1米的电缆,连接隔离盒和TSX3710TER口。人机界面连到隔离盒的AUX口,PC机连到隔离盒的TER口。 52问:MicroTSX3705/08/10/21/22哪些支持TSXSTZ10模块? 只有TSX3710/21/22支持TSXSTZ10模块。 53问:用PL7 Pro软件对MicroTER口配置了Modbus Slave方式,为什么还能用多功能的通讯电缆TSXPCX1031-CTSX08PRGCAB通过Unitelway协议对Micro进行联机下载? Micro的终端TER口有一个DTP信号引脚,用于确定该终端口的工作方式。如果DTP为高电平,则TER口总是工作在Unitelway master方式,对PLC编程需在该方式下。如果DTP为低电平,则TER口的工作模式由软件配置决定。当多功能通讯电缆的拨码开关置于02时,DTP电平为高,故TER口总是工作在Unitelway master方式,软件配置无效,故仍能用多功能通讯电缆对Micro进行联机下载。 54问:MicroTSXAEZ801/802PL7的硬件配置中有Normal cycleFast cycle 两者的区别如下: Normal cycle: TSXAEZ801/8028个通道每个通道的扫描时间为4ms输入的扫描周期是固定的为32ms与使用的通道无关. Fast cycle: 仅仅使用的通道被扫描即使它们不是连续的这能减少通道的扫描时间. Cycle time(ms)=4ms x N (N为使用的通道) 如果4个通道被使用 扫描循环时间将是 4 x 4=16ms. Fast cycle时用户可配置通道到Fast task..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不要分配太多模拟输入模板到Fast task. 55问:Micro扩展机架上的24VDC输入什么时候要接? 对于交流供电的PLCMicro本体只有当扩展机架有继电器模块和模拟模块时才一定要给小型扩展机架提供24VDC电源. 注意:PLC为交流供电时严禁用主机的24V传感器电压为小型扩展机架供电. 56问:TSX Micro PLC 的模板的接线端子能不能单独订货 订货号是什么? TSX Micro PLC 模板的接线端子是随模块一起提供的 用户没有必要另外单独订接线端子 这一点与TSX Premium PLC 不一样 但如果用户出于其他目的想单独订Micro PLC 模板的接线端子也可以 具体订货号为: TSXBLZH01 半高模块接线端子 TSXBLZL01 标高模块接线端子 57问:施耐德有无低温环境下能工作的PLC TSX Compact有在-40+70下工作的模块。如PC-E984-258/285AS-BDEP-254/256/257AS-BDAP-258AS-BDAU-252等。或选这些模板带敷形涂覆的(型号后加C)。注意:并不是所有带敷形涂覆的模板都能在-40+70下工作。 58问:我订的 TSX Micro PLC PLC 是否一并提供后备电池 ? 用户订的 TSX Micro PLC PLC 是不提供后备电池 后备电池必须用户单独订货 型号是 TSXPLP01/101. 59问:我用 2 ETZ 进行通信时数据无法采集 SEND_REQ 的管理字没有报错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 2 ETZ 进行通信时故障的原因不是出现在 SEND_REQ 的指令使用上 而是因为没有做 configuration of connections 的设置 具体步骤如下: 1. 起动 IE 浏览器 输入ETZIP地址 2. 点击"IP configuration" 3. IP configuration界面中的"configuration of connections"中设置通讯对方的XWAY地址 IP Address地址等等 60问:我想对我的TSX37 PLC作完全清除操作是否可行? 如何实现? 如果TSX37 PLC没有配PCMCIA型内存卡 则可以通过以下步骤作完全清除操作: 卑聪?“DIAG”按钮和”RESET”按钮贩趴ESET”按钮 同时继续按下 “DIAG”按钮当看到”RUN””I/O””ERR”指示灯快闪两下后放开“DIAG”按钮 61问:Micro PLC 有没有写保护开关 ? Micro PLC 有写保护开关 该开关位于Micro PLC的电池仓内 在更新操作系统时会用到该写保护开关. 62问:为什么Micro的硬件窗口显示的状态和实际的I/O状态不一致? 首先必须确定”Diag””Word”灯是否亮 ”Diag”灯亮时 窗口显示的是诊断状态 而当”Word”灯亮时 窗口显示的是%SW676869的设定字的状态 只有当”Diag””Word”灯都灭时 窗口显示的才是实际I/O的状态。 63问:TSX 37 Micro系列PLC最多支持多少个定时器? TSX 37 Micro系列PLC最多支持64个定时器,包括%TM类型和%T类型。 注意编程时定时器的数量不能超过64个。 64问:我有一台 Micro PLC 在扩展机架上插入了继电器输出模块 当程序逻辑输出逻辑真时 模块对 当在扩展机架上插入了继电器输出模块时 如果 Micro PLC 是直流供电 则主机为安装在它上边或小型扩展机架上的继电器模块和模拟模块的线圈提供必要的24V直流电压 但如果 Micro PLC 是交流供电 则主机只能为安装在主机上的继电器模块的线圈提供必要的24V直流电压 而安装有继电器模块的扩展机架必须单独提供必要的24V直流电 否则就会出现上述描述的问题. 65问:TSX37 PLC如何在线查看扫描周期? 朐谙吡?BR吩凇盇pplication Browser”下点击”Configuration” 再点击”Hardware Configuration” 双击”TSX37”图标 然后选择”Debug”状态后即可在线查看扫描周期 66问:MicroTSX3722集成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地址是怎样的? 集成的8路模拟量输入地址为%IW0.2~%IW0.91路模拟量输出的地址为%QW0.10 此地址可在PL7 Pro中,在Station/Variables/I/O下看到。

网友A:
好详细,还没看我,存盘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