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的运用

楼主(2012-04-25):
按下复位按钮后,激活计数器,启动指示灯熄灭。按下启动按钮5次后,启动指示灯点亮。再次按下复位按钮后,计数器重新被复位且启动指示灯熄灭。

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呵呵,逻辑控制,是什么plc?

楼主:
西门子200PLC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Network 2
Network 3

网友B: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A      I0.1
S      M0.1, 1
R      Q0.0, 1
Network 2
LD     I0.0
A      M0.1
EU
LDN    M0.1
CTU    C0, 5
Network 3
LD     C0
O      SM0.1
S      Q0.0, 1
R      M0.1, 1

网友D:
     这个程序不难,你用复位按钮(如I0.1)信号,使计数器(如MB2)清0(用MOV指令),同时使动指示灯灭(如使Q1.0复位)。用启动按钮输入信号(如I0.0)的前沿(或后沿)使计数器(如MB2)做加1计算,当启动按钮按5下时,计数器(MB2的计数值=5),可用比较指令进行MB2与5比较,相等启动指示灯亮(使Q1.0置1)。再按复位按钮(I0.1),使计数器(MB2)清0(用MCV指令),同时使动指示灯灭(如使Q1.0复位)。再启动按钮按5下时,计数器(MB2的计数值=5),比较指令进行MB2与5比较,二者相等使启动指示灯亮(使Q1.0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