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懂的

楼主(2012-04-25):
各位高手们,后面是什么意思?新手,不太懂!

网友A:
特殊模组资料读取,如下图:

网友B:
这是特殊模块读写指令,用户手册上面有地址对照表!

网友C:
编程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www.ytleader.cn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特殊模组资料读取,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