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N_v+这个端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25):
各位专家,我CAN总线从站设备上有5个端子,分别是CAN_GND,     CAN_L,     CAN_SHLD  ,    Can_H ,    Can_V+ , 我知道CAN_L和Can_H是信号端,那Can_V+是干什么的啊?电源端吗?我需要在这个从站上单独接电源?说明书上没写多少伏啊,谢谢了

网友A:
GND,V+一般接5V电源吧;

网友B:
这个can v+总线端子是devicenet总线使用的,canbus总线使用不到的!外接电源是统一的,看设备支持,工业上5v或24v都可以。qq:342622956 136004369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v+总线端子是devicenet总线使用的,canbus总线使用不到的!外接电源是统一的,看设备支持,工业上5v或24v都可以。qq:342622956 13600436919

devicenet和CAN总线是在CAN的基础上衍生的吗?为什么在CAN总线设备上要留这个端子啊

网友B:
因为can总线包含:canbus,canopen,devicenet总线

网友D(2012-06-20):
是否要接电源,看产品使用说明书,如果要接,肯定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