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NM换算成功率怎么换算?

楼主(2012-04-25):
伺服电机的牛米 换算成功率怎么换算啊,比如7.5NM2000rpm的电机 (380V)  换算成功率应该是多少?

网友A:
牛米是力矩的单位,是力乘以力臂。

力矩作用在物体上,使物体发生了转动,我们就说力矩做了功。

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

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

如你上面的电机计算是这样的饿

P=7.5*((2000*2*3.14)/60)=157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米是力矩的单位,是力乘以力臂。力矩作用在物体上,使物体发生了转动,我们就说力矩做了功。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如你上面的电机计算是这样的饿P=7.5*((2000*2*3.14)/60)=1570W

灰常感谢

网友C:
牛米是力矩的单位,是力乘以力臂。力矩作用在物体上,使物体发生了转动,我们就说力矩做了功。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如你上面的电机计算是这样的饿P=7.5*((2000*2*3.14)/60)=1570W

O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牛米是力矩的单位,是力乘以力臂。力矩作用在物体上,使物体发生了转动,我们就说力矩做了功。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如你上面的电机计算是这样的饿P=7.5*((2000*2*3.14)/60)=1570W 内容的回复:灰常感谢

不客气,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