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选型

楼主(2012-04-25):
请教大虾关于较高温度易结晶的液体的罐体液位计选什么的好呢?

90度左右,超声波已经测试不好用,谢谢

网友A:
楼主能测量参数能提供下吗,测量什么介质,罐的材质,对精度有要求吗? 价位?进口还是国产?

对于高温,易结晶的介质,推荐非接触式测量,超声波不行就试下外贴式超声波液位计,这个不与介质接触,介质对仪器不会有太大影响,不用担心结晶需要定期清理或者影响测量准确性。而且这个温度通常-40°-+100°       250度以下都可以测量。 有什么问题或者疑问可以加我QQ:736471684. 我这有份资料给你。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不知储罐是否是耐压容器,上部是否有氮封,不然使用平常的浮盘码带即可实现液位检测。

网友C:
建议使用VEGA 的雷达液位计,不论液体固体、粉尘、水蒸气、高温,全都不惧。缺点就是价格高!!!德国货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