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焦的电路板

楼主(2012-04-25):
       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烧成这样子啦,IGBT 也烧黑了

网友A:
      上周早上开机时启动就出现冒烟的 CT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110352600001-1.shtml

网友B:
看样子烧的不简单,换吧。。。到底什么问题,慢慢再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烧的不简单,换吧。。。到底什么问题,慢慢再研究。。。

看样子烧的不简单,换吧。。。到底什么问题,慢慢再研究。。。

网友D:
很严重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严重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呀,我也是要查,一般春天潮湿天气总是烧变频,现在这个 CT 板子烧了好几块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