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门系统失去控制怎么办

楼主(2012-04-25):
自动门控制系统是用单片机做的,系统一上电,变频器与控制器就得电,有一钥匙开关,当打到ON位置时系统工作,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经控制器给出,前两天下雨,进水把变频器烧了,但是在换过变频器后发现,钥匙开关在ON位时,变频器不工作,控制器没有输出,但显示面板亮,当钥匙开关打在OFF位时,变频器动作,但是控制器黑屏,没有任何显示,各路传感信号全进控制器的,现在系统不受控,请大家帮我想想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与原来一样吗?

楼主:
请大家帮我想想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B:
1.确认更换后的变频器参数设定与之前一样

2.你上面用到的其它元件看看是否有损坏的,如开关变成常通之类,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3.程序一定是不会有问题了,在硬件上面去找问题

相信你能够成功

网友C:
查查线吧,是不是换的时候线接的有问题了

楼主:
变频器上共接六根线,两根电源,一个RH,RM,STF,SD就这几根,其它地方线也没动,但是参数没办法查了,因为,上个变频器已经不能用了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同可能会引起现在这个现象吗

楼主:
现在这种现在就象乱频的感觉,会不会是线路潮湿漏电呢,漏电应该 怎么检查才能知道呢

网友D:
建议吧控制器和变频器的电源或者接线啥的分分清楚。感觉有点乱啊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所以我没法结贴,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