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母线电压摆动,面板无显示

楼主(2012-04-25):
我是新人,求助。 这台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有高压指示。万用表测量PN电压,指针来回摆动。这咋整? 上电电阻好像一直处于通电状态。单相1.5KW

网友A:
这个有高压指示是怎么回事?上电没有显示,你检测一下接触是不是良好的。

网友B:
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不是过电压,要按要求接线,面板显示什么参数一般可以设定的。变频器是工作时候PN电压波动,还是静止状态波动?

网友C:
无显示,有高压指示-------是不是键盘接触不良或者软启动电阻开路或者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D:
充电电阻一直通的话,早烧掉了。也就不会有高压显示了。

不要把你的判断拿出来,要告诉大家现象。

网友E:
对:皮带扣关于充电电阻一直通的话,早烧掉了。也就不会有高压显示了。不要把你的判断拿出来,要告诉大家现象。内容的回复:

谁说一直通就会烧掉,不带负载没事,楼主这种情况肯定是一直通的,首先没显示,没有继电器吸合,cpu没工作,直流母线端有电压,充电电阻未损坏,应该先检查一下滤波电容和开关电源。

楼主:
我把互感器和开关电源换了。修好了。互感器和继电器用的是同一路24V,短路了,怪不得继电器不吸合。变频器品牌就不说了,免得引起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