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80 电机知识普及

楼主(2012-04-25):
SINAMICS V80伺服驱动系统包括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两部分,伺服驱动器总是与其对应的同等功率的伺服电机一起配套使用。SINAMICS V80伺服驱动器通过脉冲输入接口来接受从上位控制器发来的脉冲序列,进行速度和位置的控制,通过数字量接口信号来完成驱动器运行的控制和实时状态的输出。

额定 Pn (kW) 驱动器

0.1kW 6SL3210-5CB08-4AA0 0
0.2kW 6SL3210-5CB11-1AA0
0.4 kW 6SL3210-5CB12-0AA0
0.75kW 6SL3210-5CB13-7AA0

伺服电机 带抱闸

0.1kW 1FL4021-0AF21-0AB0
0.2kW 1FL4021-0AF21-0AB0
0.4 kW 1FL4033-0AF21-0AB0
0.75kW 1FL4044-0AF21-0AB0

伺服电机不带抱闸

0.1kW 1FL4021-0AF21-0AA0
0.2kW 1FL4021-0AF21-0AA0
0.4 kW 1FL4033-0AF21-0AA0
0.75kW 1FL4044-0AF21-0AA0

驱动模块
■ 紧凑型单轴设备
■ 驱动模块额定电流可为0.84 A, 1.1 A, 2.0 A, 3.7 A
■ 300%的过载能力
■ 只能与1FL4电机配套使用

1FL4伺服电机
■ 额定扭矩为0.318 Nm, 0.637 Nm, 1.27 Nm, 2.39 Nm
■ 额定转速3000 rpm
■ 2500线的TTL编码器
■ 抱闸(可选)

SIMATIC PLC/SINAMICS V80通讯电缆是为SIMATIC PLC与
SINAMICS V80之间进行信号交换定制的专用电缆。电缆中
部的集成电路中包含了信号优化所需的电阻以及源型、漏型
PLC选择电路。通过这根电缆,将SIMATIC PLC与SINAMICS
V80组成一个全新的可靠的系统。

适用的PLC有:

CPU 221 DC/DC/DC 6ES7211 - 0AA23 - 0XB0
CPU 222 DC/DC/DC(CN) 6ES7212 - 1AB23 - 0XB0(8)
CPU 224 DC/DC/DC(CN) 6ES7214 - 1AD23 - 0XB0(8)
CPU 224XP DC/DC/DC(CN) 6ES7214 - 2AD23 - 0XB0(8)
CPU 224XPsi(CN) 6ES7214 - 2AS23 - 0XB0(8)
CPU 226 DC/DC/DC(CN) 6ES7216 - 2AD23 - 0XB0(8)
CPU 1211C DC/DC/DC 6ES7211 - 1AD30 - 0XB0
CPU 1212C DC/DC/DC 6ES7212 - 1AD30 - 0XB0
CPU 1214C DC/DC/DC 6ES7214 - 1AE30 - 0XB0

专用电缆 6ES7 298-2DR23-0XA0

网友A(2012-10-29):
V80 是不是以后西门子不做了啊,市面上都快没有了,我司有V80 100-200W库存,及大量V60库存,欢迎询价,特价销售,QQ1241537329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