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控制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2-04-25):
怎么通过西门子200PLC中的计数器奇数执行一个动作,偶数执行一个动作。那位大哥知道 ,谢谢赐教

网友A:
并非必须用计数器,给你个单按钮程序,I0.2为信号源,M0.1为输出。

网友B:
Yjig的方法很好!即简洁也方便。若楼主一定要用计数器的话,也可以如此:设一个计数器,用来计数,然后去除以2,意思就是是否为2的倍数,然后在做2个输出即可。

楼主:
这个在我的程序里面实现不了一个按钮启动和停止,这有用计数器呢 我早就试过了,不行

网友A:
以上程序是教材上的,并经本人实践证明可用(下载到PLC),不知楼主为何说不能用。

网友C:
LD  XO

PLS  MO

LD  MO

ANI  YO

LD  YO

ANI  MO

ORB

OUT  YO

这个程序就是一个按钮控制起停的奇偶校验梯形图

网友D:
    按楼主要求,用计数器编写程序。实现计数器奇数执行一个动作,偶数执行一个动作,计数器值=0时,不执行任何一个动作。

楼主:
1楼的兄弟您好 ,我不是说您的程序不对呢,你的程序是对的,我也试了,我说的只是在我的程序里面实现不了,或者我不会呢,谢谢您

网友E:
把计数器的当前值, 取 2 的余数, 用 Mod 指令, 结果为1 ,或0 , 两种状态 就可以判断 是奇数,还是偶数!

楼主:
7楼的兄弟非常谢谢,但是你的程序我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讲解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F:
我也想学习学习,7楼编的程序不是很懂,跪求老师讲解下。

网友G:
7楼的用的非常巧妙,inc总是执行加1,加到255后返回从0开始,并将奇数总是第0位为1,偶数第0位为1用得恰到好处。

网友H:
1楼的方法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I:
这个程序我自己做的,麻烦了一点,但是经验证,可行

网友D:
      对楼主求问的解答:奇数与偶数是数学问题,按数学定义:1、3、5、7。。。为奇数,2、4、6。。。为偶数,0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所以当计数值=0时,二种动作都不执行。判断是否是奇数、偶数的条件为:1、此数不能为零。2、MB1计数器的计数值为二进制数,最低位的值只有0和1,此位的数=0的一定是偶数(即M1.0=0),此位的数=1的一定是奇数(即M1.0=1),故在程序里采用MB1与0进行比较指令,如MB1≠0且M1.0=1时,其计数值一定是奇数,使Q0.0=1,如MB1≠0且M1.0=0时,其计数值一定是是偶数,使Q0.1=1,如果MB1与0相等,说明此数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故使 Q0.0=0、Q0.1=0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对楼主求问的解答:奇数与偶数是数学问题,按数学定义:1、3、5、7。。。为奇数,2、4、6。。。为偶数,0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所以当计数值=0时,二种动作都不执行。判断是否是奇数、偶数的条件为:1、此数不能为零。2、MB1计数器的计数值为二进制数,最低位的值只有0和1,此位的数=0的一定是偶数(即M1.0=0),此位的数=1的一定是奇数(即M1.0=1),故在程序里采用MB1与0进行比较指令,如MB1≠0且M1.0=1时,其计数值一定是奇数,使Q0.0=1,如MB1≠0且M1.0=0时,其计数值一定是是偶数,使Q0.1=1,如果MB1与0相等,说明此数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故使 Q0.0=0、Q0.1=0

是的,这个判断奇数还是偶数的方法,很好

值得总结一下,以后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L:
小弟做的

看看行不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