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和plc200的连接

楼主(2012-04-25):
现在有三个称重传感器和plc200的称重模块连接,我想改用托利多的320称重仪表,然后和plc200通讯采样,我想知道plc200怎么采集仪表的信号,比如说320称重仪表采集的传感器的4-20mA的信号,我用通讯的方式采集到plc200里,怎么实现存储,存储在什么位置,存储的数值与我给定值比较,然后有输出,请问那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PLC200是指西门子200么?称重仪器有通讯么?没通讯的话,就用传感器的4-20ma信号转成通讯方式传给plc吧~或者如果距离短的话接到plc模拟量输入上就好了,

网友B:
仪表一般都有标准的RS232C接口,在不增加硬件的基础上,200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与仪表进行通讯。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将西门子的称重模块换成仪表。个人感觉MS称重模块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托利多的称重仪表也有通讯的,只要是和plc200通讯就可以采集到仪表的称重信号,但是要编程的,有通讯的编程数据的采集,怎么编程我这里不会做,有哪位老师可以做一下,给我发一个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呢我的qq:546675176

网友C:
    接到你的短讯,我看了你的帖子,可以用二种方式与S7-200通讯:1、320称重仪表应有串行通讯口,你可按它的通讯要求与PLC通讯,传过来的数据应为称重值,你可以把它用指针指令存入某一数据区(如VB100~VB200),再用设定的比较值与它们一一比较。2、如用320称重仪表的4~20ma输出口传给PLC,需增设模拟量输入模块(如EM235),将4~20ma输入给EM235模拟量输入口(最多可4路输入),由模块自动的将4~20ma转换为数字量,再用转换公式将数字量换算为重量值,再用前面的方法进行存储与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