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这个宝贝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楼主(2012-04-25):
这个是欧姆龙的编码器,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A:
买一个一转是600个脉冲的就可替换。

网友B:
为什么要代换,买一个就行了呀

楼主:
买国产的应该便宜一些!支持国产的产品!

网友C:
建议还是买欧姆龙原装的,一个码1元钱,型号必须完全一样,码数到无所谓(只要接收端能更改就行),因为欧姆龙的编码器有PNP和NPN之分,型号只差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