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主站和多个从站PLC LINK通讯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使用一台ES2作为主站,站号10,两台ES2作为从站,其一站号1,其二站号2,使用台达ES2的COM2作PLC LINK通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上电时,主站能正常和从站2通讯,而却无法与从站1通讯,但如果把主站PLC置“STOP”后再置“RUN”,那么主站即可与从站1正常通讯。曾经重新把从站1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重新下载程序,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各位有何高见。

谢谢!

网友A:
需要做一个通讯延时程序!

网友A:
plc送电后需要一段时间初始化程序,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足以使plc-link在通讯过程中产生漏站,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加上一个延时程序,等plc初始化后再进行plc-link通讯,就不会产生漏站的现象!

楼主:
谢谢!看来台达PLC通讯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啊

网友B(2014-04-07):
这个程序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邮箱362272744@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邮箱362272744@q...

已经加你QQ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主站PLC地址是1,从站PLC1的地址通讯地址也是1.所造成的。。台达PLC LINK规定,从站PLCI地址不能和主站PLC的PLC LINK通讯口地址重复。把从站的两台PLC地址改为2和3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D(2015-04-03):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主站PLC地址是1,从站PLC1的地址...

请问:按台达101例里的12.8范例做实验,下载程序入DVP32EH中。下载完后,怎么DVP32EH与电脑通信不了的?DVP32EH与其他3台DVP14SS2也没有通信上,是怎么回事的?是不是台达101范例中的12.8例的程序不齐全吗?

   谢谢!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