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n2x 控制步进电机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2-04-25):
要求是直线速度,原点-快进-慢进-到位-等待时间-慢退-快退-原点。速度和距离要可调的。希望各位前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把速度,和目标位移设成变量,其他就用“起保停”,最基本的编程方法就可以啦。

网友B:
目标位移设成变量---这个就是用编码期代替行程开关吧,还是就直接不用编码器,用它的脉冲量监测位移呢?这样可能会丢失脉冲吧,还是用编码器比较合适些,直线两头可加安全开关

网友C:
网上多的是!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D:
不要用FX2N的,用1n \1S就可以了 ,2N没有定位指令。看下编程手册的指令说明就明白了

好多人用2N,如果实在要求高,就用FX3U/3G的吧

楼主:
对:dogconfig关于把速度,和目标位移设成变量,其他就用“起保停”,最基本的编程方法就可以啦。内容的回复:

小弟是初次使用,所以说不怎么熟悉,逻辑指令问题不大。可大哥们所说的变量什么的功能指令还不行。所以求大哥们能给点具体的。

楼主:
对:沧海一粟——王者之师关于目标位移设成变量---这个就是用编码期代替行程开关吧,还是就直接不用编码器,用它的脉冲量监测位移呢?这样可能会丢失脉冲吧,还是用编码器比较合适些,直线两头可加安全开关 内容的回复:

请教大哥具体详细的怎么做呢?小弟对你所说的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E:
是步进电机的话,你结合pls和pwm指令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好好看看这两条指令。

网友F:
你的程序怎么样了,我也在作不会呀,交流一下

楼主:
可以的话 加个QQ 739514271

网友G:
不要用FX2N的,用1n \1S就可以了 ,2N没有定位指令。看下编程手册的指令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H(2016-03-13):
个人感觉还不如用运动控制器,便宜的也就几百块,跟数控机床上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