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2012-04-25):
我使用的是松下A4系列,100W的电机,电机通过一丝杆连接一压头下压(丝杆直径10mm,压头重量500克),与下端的支撑架之间产生压力。采用速度控制模式,然后外接压力传感器,DSP采样压力,通过压力偏差,采用PID运算,调节模拟驱动器的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最终控制压力稳定。现在问题是压力可以控稳了,但是当有外部扰动后,电机需要50ms的调节时间才能使压力再次稳定,这个调节时间远远大于我的要求(最好小于1ms),我的问题是这调节时间如何缩短,用这款电机能否实现,这调节时间是否跟系统的固有频率有关系?初接触伺服,不是太了解,请各位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你仅仅关心压力可以控制在力矩模式或力矩位置切换模式,这样力矩的响应更直接些,扰动调节时间取决于干扰力矩的大小、负载惯量的大小。一般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都达到1ms量级,要结合实际提指标要求,不能太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