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2-04-25):
请教一下:用ACS800-01做放卷变频,有张力控制器给模拟量信号,变频用转矩模式,方向向后拉辨识过。薄膜向前走,拽着电机反转。现在张力控制器输出为0了,薄膜还很难拉动电机,变频不工作时,电机很松,为什么?

网友A:
一般都用DCS800做张力的

网友B:
张力控制对于有实力的国产变频器厂商都能做到了,为啥不用国产的呢,服务还周到;

网友C:
最好灌一个ACS800 的卷曲软件张力就精确一点

网友D:
转矩控制宏选择有误。看看是不是工作模式有问题,然后检查转矩给定的具体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