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搜遍资料未果后求助)s7-200 与三菱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26):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想做一个实验,通过西子S7-200的PLC与三菱GT1055的触摸屏通讯组成一个小系统,但是,PLC与触摸屏之间的连接线缆却成了拦路虎了……因为三菱不公开他的针脚定义,所以自制通讯线缆时不知从何下手。

我手里有一根三菱原装的PLC与其触摸屏的通讯线(一端圆口8针DP头,另一端为9针的标准DP头),通过用万用表不断尝试测圆头与梯形头之间针脚的通断,结合我在网上找到的圆头针脚定义,测得公头针脚定义如下:

1:RXD-
2:TXD-
3:NC
4:GND
5:GND
6:RXD+
7:TXD+
8:NC
9:NC

求问大虾,以上针脚定义是否就是GT1055上422端口针脚定义?如果正确我通过422-485转接器转换之后,能否成功与S7-200通过485协议通信成功?

楼主:
有高手提示过,GT1055上的422不能通过设置,设置成485小弟实在疑??

网友A:
看看下面链接中的电缆图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fourstar-dy.com/view.asp?id=270

楼主:
谢谢前辈,结合您网站上的图纸和西门子技术论坛上高手的指点,我想我能做好这根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