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烧 直流预充电路的驱动光偶, 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26):
现有一台  三菱那个j2  22kw伺服 驱动器一台     故障为 一运行就报警 10  ( 直流母线电压低  )  经检查为直流回路的可控硅 触发不好。       有一贴片15欧电阻烧坏, 还有一个tlp741j的光耦烧坏    找一3w15欧的电阻替换  换上光耦  ,   上电正常,   去掉充电电阻  直流母线电压一直正常     可是开机运行试验     马上 光耦 又烧坏了。  那里的问题求救。。

网友A:
可能可控硅有问题。11111111

网友B(2012-06-06):
详细情况可以我发邮箱,我是维修的,也许帮的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