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楼主(2012-04-26):
   小弟菜鸟,接触PLC没多久。想请问大家个问题:怎么实现X1 接通1次,Y0-Y7循环动作。也就是X1接通1次,Y0动作,再接通1次Y1动作。再1次Y2动作,直到Y7动作。任何一个Y动作,其他输出都不动作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个选择器,从选择器去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用移位指令或者循環指令.

网友C:
呵呵,我最喜欢用计数器,比较指令

网友C:
是不是比较苯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给个简单的图么??

网友F:
用移位指令的话,每接通X1一次,使Y0-Y7移一位;X1第一次接通时,使Y0接通。

可以先试编程序,应当可用软件仿真观察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sophymei关于用移位指令或者循環指令.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个简单的图么??

由于不能传图,就写指令,你自己转换成梯形图的。

LD M8002

SET M0

LD X1

SFTLP M0 Y0 K8 K1

LDP Y0

RST M0

LDP Y7

SET M0

END

网友G:
采用左移位指令SFTLP

网友H:
用移位指令或者循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