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的GX Developer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26):
编写好程序想写入PLC中,写入的时候GX Developer软件无故自动关闭

想从PLC中读程序,GX Developer软件也会无故自动关闭,一点监控按钮也是,总之只要是和PLC联机就会自动关闭。

等下次启动就出现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这个对话框

在这个软件里写程序保存可以,重新安装还是不可以,装7.0或8.0版本以上都不行,装的时侯都没有勾选。是否与系统有关系,这个电脑系统是重新装的,请问高手此类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在此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注册的原因。

网友B:
7.0  8.0都用过,重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你重启软件提示对话框的字面意思看,是不让支配共享内存。但印象中没有什么地方和内存有关系。

网友C:
这有问题了,你在装的时候把你的杀毒软件和保护软件都关闭了,再重装试试。

网友D:
先换其他电脑看看,不过需先保证其他电脑的系统和该电脑不一样的。如果其他电脑可以那就是系统原因了。

网友E:
1, 你安装的注册码是不是有问题

2,在安装时将杀毒软件全关闭

3,或是将电脑系统更新一下,还有就是安装时关闭所有正在使用的三菱软件,以及其他办公软件,杀毒软件,防火墙,依次执,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ENVMEL\SETUP.EXE (这里是安装MELSOFT通用环境),Developer\SETUP.EXE (这里是安装主程序)

4,尽量所有勾都不要打,特别是“监视专用”,半路不要关闭安装程序,直到出现:

网友F:
关闭各类杀毒软件,像360之类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G:
换个PLC试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先换其他电脑看看,不过需先保证其他电脑的系统和该电脑不一样的。如果其他电脑可以那就是系统原因了。

这个方法直接。。。

网友I:
基本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J:
7.0  8.0都用过,重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你重启软件提示对话框的字面意思看,是不让支配共享内存。基本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K:
楼主的是不是檫P系统啊,这软件不能安装在WIN7系统上哦。。。

再说,现在装也的装8。52以上版本吧,要不3G。3U系列不能读取哦。。。

网友L:
把其他程序全关闭试试,在任务管理器直接把进程停掉

网友M:
我也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