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热电阻三线制接线法

楼主(2012-04-26):
一.什么是热电阻元件的三线制引线方式
   在热电阻感温元件的一端连接两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一根引线,此种引线形式就叫三线制。它可以消除内引线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其常用于测温范围窄,导线太长或导线布线中温度易发生变化的场合。三线制引线方式常与电桥电路配合使用,两个导线分别接在电桥的两个桥臂上,另一根线接在电桥的电源上,消除了引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即三线制引线方式可以减小或消除由于引线电阻变化所引起的测量误差。

二.热电阻与显示仪表的三线制接线法
   在生产中,热电阻温度仪表大多是采用不平衡电桥来进行测量的。其测量电路原理如1所示,由于把热电阻接入电桥的铜导线的电阻值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只把连接导线接在一个桥臂上,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连接导线电阻的

变化值将与热电阻RT的电阻变化值相叠加,而产生附加误差。所以在工业上普遍采用三线制的接线方法,把导线2与3分别接至电桥的两个桥臂上,当电线的电阻变化时。可以互相抵消一部分,以减少对仪表示值的影响。但误差减小是有限度的,对于不平衡电桥,只有在仪表刻度的始点才能得到全补偿,而在满刻度时上述的附加误差是最大的。对于不平衡电桥还要考虑电源引线的附加温度误差,当有电流流过热电阻连接电源的导线1时,会有一定的电压降,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电桥的上、下支路电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给仪表带来一定的附加温度误差。

三.什么是真正的热电阻三线制接线法
    三线制接线法,必须要和相应线制的热电阻元件配合使用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三线制接线。但在现实中,很多工厂使用的热电阻,其保护管内的热电阻元件大多只有两根引线,即热电阻元件是两线制的,从保护管接线盒至显示仪表虽然用了三根连接导线,但这只能算是两线制的热电阻接线方法,或只能叫三导线的热电阻两线制接线方法。

网友A:
还有四线制。。。三线制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可以消除内引线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其常用于测温范围窄,导线太长或导线布线中温度易发生变化的场合。

网友C:
其实很多热阻元件,在封装时就是在引线的末端才引出另一根线的,比如大部分的铠装热阻的第三根引线就是在铠装末端通过焊接引出的,然后在经过末端密封胶接入接线端子中,虽然看着是热阻三线制实质上嘻嘻,与楼主说的两线制没有什么区别。嘻嘻,三线制的接线实质上就是防止导线在线路传输中随着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阻值不同引入的影响。

网友D: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以成熟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卓越的性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采购。SIEMAUTO系列PLC模块,包括SM7-200,SM7-300系列模块,产品系列最全,技术在业内占绝对领先,精度高,速度好,与西门子S7-200,S7-300系列CPU完全兼容,使用方法简单, 即插即用

SIEMAUTO还研发、生产5611通讯卡,307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等附件,品质优良,价格优惠,完全替代西门子相关产品,今年还有更多产品陆续推出。

SIEMAUTO系列PLC还提供了32DI、32DO、8TC、4RTD、4AO等大点数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SIEMAUTO系列PLC整体的性价比。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性价比高,价格与同类西门子产品相比,可以降低15%~30%的成本,盈利空间巨大,请广大自动化用户赶快抢购。

更多产品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www.siemauto.com
欢迎广大自动化用户与我们联系洽谈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二路安乐工业区19栋二楼东B座
  联络人:曾小姐
  Mobile Phone : 0-13760243069
  TEL:0755-26068796
  FAX:0755-26068852-603
  QQ:37816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