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处理接触不良快捷有效的方法

楼主(2012-04-26):
接触不良问题是导致设备稳定性能最大危害之一,特别是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导致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接触不良的点有时候会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小弟刚入行不久,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不知道从哪下手,很头疼一般这种情况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停止,电脑上PLC也报不出任何故障,接着开机就能正常运转,不久又停,间隔时间时间也不规则有时候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一两天。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每条回路电压都够、电阻档每条回路还都通。
请问有经验的老师您对待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有什么快捷有效的法子没?小弟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A:
接触不良靠维护,要坚持清理表面的灰尘,如果维护的好,这种问题应该可以有效遏止

网友B:
是不是凡是PLC控制的点都停止工作,如果是可能是PLC的CPU模块故障造成的。我曾经遇到过系统突然停机的故障,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停一次,而后开机一切如常。更换PLC后故障解决。如有问题我的QQ:2262816150   我们共同探讨。

网友C:
1,还是要仔细分析原理图;

2,直接更换尝试

网友B:
可以加我的QQ:2262816150  我遇到过系统突然停机的情况,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经分析为PLC故障,更换后正常。

网友D:
观察、分析、判断。

接触不良的故障,现场情况不同,故障点就可能不一样;

可先注意接线端子、接插件等的情况。

网友E:
只能根据故障表现,分析故障部位:

1、如果电机瞬间电流大,有异常响声,可能接触不良发生在主电路;

2、主电路电流大,注意断路器、接触器进出线端子又没有发热,哪儿发热哪儿就接触不良;

网友E:
3、如果是不定时的接触器跳停,可能是接触器线圈回路的故障;

4、检查PLC的输出端子!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大部分这种情况都是出现在皮带机上,现场环境不是很好铁矿粉比较多,这也对现场设备维护造就了好多麻烦。现场的拉绳、跑偏一条皮带上有10拉个,接头比较多都是直接拧到一块的包上胶布。时间一长就容易出问题。真要是断路或短路还都好说用表还能测出来,有些故障就是虚接造成接触不良、或者是按钮触点进去灰尘导致接触不良。有的地方环境确实挺恶劣。再有就是由于日常工作不注意电焊、气割直接焊穿线管子造成电缆烫伤破皮。当然还有老鼠在电缆沟咬伤电缆,这个也不能排除虽然装有电子猫但作用也不大。
这种故障也很明显就是一个点或几个点有虚接的地方,很明白,但是所有的点或电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怎么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这才是关键所在! !!!
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E:
5、如果是自动控制电路不稳定,瞬间出现不正常,过一会儿又好了,那可能故障出在信号处理电路,还可以仔细分析是在反馈电路、信号给定电路等等!

网友E:
6、要说,你才是高手,因为你的机器什么地方经常出毛病,你自己最清楚!

7、哪里有什么故障,是哪里的线掉了,是谁闯掉的,你都应该知道;

8、“快速准确”来至熟悉、通达、了解情况,这个谁也取代不了楼主你自己!

楼主:
一般情况下  也没哪吗复杂    之前我是用笨法每个点挨着封 ,直到不停为止,好了故障点就在于此,换上新的设备就正常了 。我想 问问有什么简单法没?

网友E:
9、我经常用的方法就是干扰法,简答说就是拍打、拍打,看看哪儿引起的故障,问题就出在哪儿!

楼主:
怎么没有了

楼主:
为什么 贴子都突然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我经常用的方法就是干扰法,简答说就是拍打、拍打,看看哪儿引起的故障,问题就出在哪儿!

我也是用这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凡是PLC控制的点都停止工作,如果是可能是PLC的CPU模块故障造成的。我曾经遇到过系统突然停机的故障,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停一次,而后开机一切如常。更换PLC后故障解决。如有问题我的QQ:2262816150   我们共同探讨。

这个我也遇见过,电脑上所有的点都停止了 ,就和突然停电似的 ,,也是换的CPU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