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四倍频波形图原理分析

楼主(2012-04-26):
如图:

1、编码器的刻线参数和排列规则:

1)刻线宽度与刻线间隔相等;

2)有4条相同刻线数的刻线a、b、c、d,排列方法如图所示;

3)a、b(或c、d)刻线相间90°正交;

4)a、c相差90°

2、检测波形的合成:

1)每条刻线检测到的模拟信号强度看做方波;

2)b、a、c、d 4个方波,相差90°;

3、4倍频解析脉冲形成原理:

1)经微分电路,取方波上升沿正向尖脉冲;

2)4条刻线对应的4个相差90°的方波,解析合成的4倍频尖峰脉冲;

楼主:
1、这里的4倍频,实际不是4倍频,实际是4圈完全相同仅相位差90°的刻线合成而成;

2、例如一圈刻线2500条,4圈10000条刻线,对应10000个尖峰脉冲。

3、编码器的分辨率也是1/10000周!

楼主:
secona发表于:2012/4/28 9:41:22#3楼
……方波還可和成尖峰脈衝 你還真能瞎扯

1、如图,这个编码器有4圈刻线;
2、刻线宽度与间隔相等;
3、4圈刻线彼此落后90°;

楼主:
4、这样可得到彼此落后90°的4个方波信号;

5、这4个方波信号,不可能再合成4倍频的方波信号;

楼主:
6、彼此落后90°的4个方波信号,只能从上(或下)升沿通过微分电路,合成4倍频尖峰脉冲串;

楼主:
7、“secona发表于:2012/4/28 15:24:05#5楼 呵呵 你真的搞不清楚 玩編碼器 算起來也是你的祖宗輩”,secona玩編碼器很多年了不假,但只是用用而已;

8、不然他怎么能说出“方波還可和成尖峰脈衝”的混混话来???

楼主:
9、这个自命不凡、口里不干不净的家伙,原来对这个也不明白!

楼主:
1、用4圈刻线,合成4倍于一圈刻线数的4倍的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是一种基本工艺;

楼主:
2、一种办法是从刻线所得的光信号为模拟正余弦信号,称之为正余弦编码器,;
3、一种办法是从刻线所得的光信号为方波信号,称之为方波信号编码器;
4、正(余)弦编码器,由刻线直接输出的彼此落后90°的两列正(余)弦波,通过波形整理电路,可得到4倍的方波脉冲信号;
5、方波信号编码器,由刻线直接输出的4个彼此落后90°的方波信号,只能通过微分电路,在上(下降)升沿检出、合成4倍频个尖峰脉冲串信号;

楼主:
1、这种4圈对称刻线的编码器,最高输出4倍频脉冲;

2、也可以输出1倍频、2倍频、3倍频脉冲;

楼主:
3、根据使用场合的需要,可以任意调整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

4、在伺服内电子齿轮中,就是用这种方法改变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的!

楼主:
1、所谓方波编码器,是指从刻线得到的信号强度的波形是一个准方波;

2、这种防波信号,通过微分电路,可在上升(或下降)沿,得到正(负)极性微分尖峰脉冲;

3、彼此相差90°的4个方波,可通过检测上升(或下降)沿,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得到4个正(负)极性微分尖峰脉冲;

4、它的刻线方法如图,4圈对称刻线彼此相差90°排列;

5、如果从刻线得到的不是方波信号,例如是正余弦信号,就完全是另一码事!

楼主:
1、所有的编码器,从刻线得到的信号波形,不是正余弦就是方波信号;

2、所以编码器依此分为两类,正余弦编码器和方波编码器;

3、也就是说4条基本刻线有两种排列方法,输出信号及其处理电路完全不同,彼此不能兼容!

网友A:
你这个图上的技术也只是90年代的技术罢了,现在的书本中大都停留在这个技术层面。
无奈呀,贻笑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上的技术也只是90年代的技术罢了,现在的书本中大都停留在这个技术层面。无奈呀,贻笑大方!

1、你能说说现代的技术,让大家开开眼!

2、现代技术也是从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谁也不会贻笑,也用不着贻笑。

网友B:
学习了,刘老师辛苦了

网友A(2012-05-28):
刘老师,推荐你有空了阅读下HEIDENHAIN和RENISHAW公司的编码器扫描技术原理,看看单场扫描和四场扫描原理。

你的波形图都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你的解释中我认为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我说这个技术落后,是因为这些技术是模拟伺服中采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技术,现在的全数字伺服产品和变频器产品中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现代的技术岂非我三言两语数的清楚,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基于FPGA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方面的论文,有四倍频信号处理的逻辑处理电路图。

运动控制论坛中CNC专题中有很多长期从事编码器生产方面的专家,也有很多从事交流伺服驱动器开发的前辈,也有讨论正余弦编码器信号处理技术难度的一些讨论话题,刘老师有空了可以过去指导指导。随时恭候!

编码器技术博大精深, 我也只知其中一二,善不够层面和刘老师讨论问题,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图都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你的解释中我认为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我说这个技术落后,是因为这些技术是模拟伺服中采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技术,现在的全数字伺服产品和变频器产品中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

1、这个波形图是原创,没有那本书介绍;

2、你说这个图是对的,我很欣慰;

3、编码器的刻线方法和信息处理方法,不会是千变万化的,是一个很有局限的确定的方法;

4、希望我的图对大家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