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伺服电机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缓慢停止?

楼主(2012-04-26):
RT

.。。。。。。。。。。。。。。。。。。。。。。。。。。。。。。。。。。

网友A:
如果伺服不带制动器的话,应该会减速停止吧!这玩意儿电都没了没法控制吧,除非加上UPS。

网友B:
断电了,只能靠内部的动态制动器,不过速度还是蛮快的。不过内部要有它才行

网友C:
缓慢停止???

        这个要看你的伺服电机的刹车是哪个类型的呀,是断电启动刹车还是通电制动?如是是通电制动的话断电后会随着负载自由停车

楼主:
断电了应该是自由停车吧?

网友D:
你能让被爆头的人自己慢慢躺好死么??

网友E:
有点玄,关键是你说的这个“慢”是多慢才好呢?

网友F:
点都没有了,如何控制啊?

楼主:
看来加UPS是唯一解决办法。

网友G:
加能耗制动电阻!!!比自由停车快!将动能转换成电阻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