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10V控制高分辨率电机,带上负载运行,有咯吱声音

楼主(2012-04-26):
现使用ACS运动控制器,型号SB214SA,外接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电机分辨率很高,达到500000脉冲每圈,驱动器工作在+/-10V模拟量速度控制模式下.未接如ACS控制器的时候,驱动器运转电机很平稳(带负载情况下),速度高的时候也无异常声音出来.当用ACS控制器来控制电机时,负载情况下,PID参数增益放到很低的时候速度只要大一些(未到达1RPS)都能听到电机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想了很多办法都未得到解决.想知道是否理论控制上像这种高分辨率电机(假设机械出存在可允许的间隙情况下)带负载工作在模拟量控制模式下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哪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A:
我没用过ACS,但是你可以考虑增加微分环节.

网友B:
关掉积分,或者做积分限制

增加速度前馈,减小PID参数

提供转速对应的电压值,将你需要达到的最高转速对应的电压设定为9V,甚至9.5V。

网友C:
ACS控制器伺服算法采用的是串级控制算法,从内到外是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如果通过+/-10V控制外部驱动器,那其驱动器要设置成力矩控制模式,控制器闭速度环和位置环。如果非要让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那么就需要控制算法简化为PI控制,具体设置方法请咨询ACS的代理商或者应用工程师。

网友D:
ACS的控制器没有微分环节,并且位置环只有P,速度环有P和I,你的驱动器,最好像ACSJason所说的,只用电流环。

网友E(2012-11-02):
你说的现象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是模拟量零漂造成的抖动,1.重新处理零漂;2.如果是闭环控制可以将模拟量输入增益(rpm/v)调低从而达到降低抖动的问题,但是不能调的过低了,否则速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