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E PLC RX3I模拟量模块的2线制 4线制怎么配置

楼主(2012-04-26):
请问GE PLC RX3I模拟量模块的2线制 4线制怎么配置,是在硬件上改动还是在软件上设置,请大师说明。谢谢

楼主(2012-05-30):
谢谢。我想问下我现在用GE的RX3i系列plc。不想用他的模板 我怎么来配置cpu跟远程i/o之间的机架

网友A:
几个CPU,什么网连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