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XP PLC 实物接线图

楼主(2012-04-26):
西门子224XP PLC 实物接线图,和输出提供的L1\L2\L3电压一定要接24吗,接交流的220V的可以不.那位大哥比较清楚,谢谢赐教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不可以。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

详情参阅西门子PLC资料。

网友B:
     楼主,你先要说明你的 PLC 是详细型号,224XP 一般继电器输出的,给定电压 24或是 220 随你接的,但是晶体管的只能接 DC24V 的说!详细看各型号资料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的PLC高速输出点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时要用晶体管输出,应选应CPU2XXDC/DC/DC形式。

楼主:
西门子224XPPLC   输入AC220V  继电器输出

网友D(2016-10-03):
看看是什么,全不全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网友E(2018-11-15):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正需要。

网友F:
这个还真的是不太清楚,加油楼主

网友G(2019-03-01):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网友H(2019-06-24):
这个还真的是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