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X系列上怎样查找出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楼主(2012-04-26):
  在FX系列的PLC上怎样查找出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这个类似的问题前面已有网友在PLC每周一题栏目贴出过,而且也有答案出来。但是,我认为答案不够简洁,而且不够正确。现在将我以FX系列PLC为平台做的实验结果贴出来谨供网友们参考。

  答案1:

  这个答案适合FX1S / FX1N / FX2N

楼主:
    题目是查找40个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这个具体的答案中“修饰指针”就应该控制在“K39”之内:

楼主:
  对于答案一的具体片断,40个数据中的“最大值”寄存在D9中;“最小值”寄存在D8中。

网友A:
路过学习,三菱的还不会玩

网友B:
上电的时候怎么知道传进去的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呢?

楼主:
  答案1 只是原理性的表达,并不实用。下面给出答案2

  答案2:

  指定范围内40个数据的最大值最终寄存在D8;最小值最终寄存在D7

楼主:
   按莫其麟网友所说:“可再回复一下,看是什么现象

楼主:
对:jian.du关于上电的时候怎么知道传进去的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呢?内容的回复:

  本来是作为在需要考察40个从现场采集来的数据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什么数值”这一功能要求提出的题目。我们可以认为 D10-D49 中的数据是 K-32768 到 K32767 之间的任意数值!

    答案1 只是原理性的表达。用一个“开机脉冲”来启动“逐次比较”的功能片断是不实用的。因为在实际应用中,PLC 刚上电时 D10-D49 中的数据都是0,这时启动“逐次比较”的功能片断经 40 个扫描周期后“数据比较”的结果出来:D8 和 D9 中的内容都是“0” !但是,作为试验,我们可以在开机前用PLC的外设人为的给D10-D49 随便输入40个杂乱无序的数据,然后让PLC 进入RUN 。PLC 经 40 个扫描周期后就自动比较出这 40 个杂乱无序的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将最大值寄存于 D9 ,将最小值寄存于 D8 中(针对答案1)

楼主:
对:jian.du关于上电的时候怎么知道传进去的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呢?内容的回复:

  传送进去的数据可以随便杂乱无序,PLC 是自动的经过40次(逐次)比较而完成查找D10-D49 这40个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对于答案1,查找出的最大值寄存于 D9 、最小值寄存于 D8 。

楼主: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不止一次的需要了解一下当前的 D10-D49 范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D10-D49 中的内容是控制程序在设备运行中自动采集的。(这个采集过程不在我们的题目内容中,我们可以不管这40个数据之具体的采集方法及它们的变化动态)

  我们可以将答案1 做一点小的改进:用一个“查找操作键”来随意在某个需要的时候查找这 40 个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我们假设在某一时候 D10-D49 中的内容是如下表所示的一组数据(单独实验这个查找功能片断时,可以用编程工具传送这一组数据到指定的D10-D49 中)

楼主:
  答案1 的梯形图片断改进成用X3 来控制查找最大值/最小值之操作的输入点:

楼主:
  摁住X3 ,就进行查找之动作,经PLC 的40个扫描周期(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指定数据范围内的最大值就出现在D9 中、最小值就出现在 D8 中:

楼主:
  我们现在再讨论“答案2”:

  如果我们定义D10-D49 的内容是控制过程中现场采集来的数据,则答案2也不够实用!因为答案2中D10-D49 这一组数据在执行“移位读出”指令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它们并不是在指令中被当作“源数据块”来运用的。虽然三菱FX编程手册上对“移位读出”指令的解释是说该指令中对应的数据块是“源(S)”,但是,这只是编程手册的错误解释!

  不过,我们将答案2的功能片断作为该“功能”的演示用也还是蛮可以的!

网友C:
数据没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比较完那么应该要求数据相对稳定不变,用SFRD指令破坏原比较数据好象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没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比较完那么应该要求数据相对稳定不变,用SFRD指令破坏原比较数据好象不太合理

  同意楼上的看法!所以应该将“源数据块内容”传送到另一组数据寄存器,然后对这另一组寄存器内容进行移位读出。

楼主:
  在实用中,D10-D49 范围内的数据是控制过程中现场采集的,我们把这段范围的数据当作“源数据”。但是这里我们为了避开“数据采集”的细节,   单独实验这个“寻找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功能片断,也为了避免每次实验都要花费时间去传输几十个数据,我们可以假定自动采集的 40个数据是寄存在FX1S 的保持型寄存器之中的 D130-D169 这段范围,在每次查找之前把这 40 个数据传送到 D10-D49 作“移位读出”指令的“目标操作数1”(请原谅我称呼“移位读出指令”的第1个操作数为“目标操作数1”而编程手册上却是称其为“源 S ”);而 D129 中寄存一个常数 K40 ,以便用来在每次查找之前把移位读出指令的“指针”预先设置成“查找数据的个数 40”

楼主:
    查找之前预先传送40个源数据和指针预置数据共计传送41个数据( D129-D169 )到 D9-D49 这41个数据寄存器。

   功能目标是查找40个数据的最大值及最小值,所以“移位读出”指令的第3 个操作数 n 的数值就应该是“K41” (40个数据+1个指针嘛)

楼主:
  这写在保持型寄存器 D129-D169 中的数据除 D129 的内容 “ K40 ” 以外,其余的40个数据采用 №10 楼那个“数据表1” 一样的内容,只是我们把这一组数据写到保持型寄存器里,目的是不要轻易的丢掉辛苦写出的数据块内容。

楼主:
  我认为:编程手册(版本号Y992D87701A)第198页对“移位读出”指令的讲解是有错误的。

  根据编程手册对<应用指令>的操作数“源”的定义:其内容不随指令执行而变化的操作数称为“源”,用(S)表示,可以利用变址修饰的“源”用(S.)表示。当“源”有多个时,分别以(S1.)、(S2.)···表示。

  又根据编程手册对<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目标”的定义:其内容随指令执行而变化的操作数称为“目标”,用(D)表示,可以利用变址修饰的“目标”用(D.)表示。当“目标”有多个时,分别以(D1.)、(D2.)···表示。

  所以,我认为编程手册第198页对“移位读出”指令的讲解应当作如下的修改:

楼主:
  续楼上的内容,还有一处也应当改动:

楼主:
  说过了答案1和答案2,现在来说答案3 。

  如果题目要求查找的数据个数不多于32个,那么,我们还可以很简单的运用“数据排序”指令来实现查找指定范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下面是一个在 FX2n 及以上档次的 PLC 上实现“查找 D10-D41 这32个数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功能的片断:

  这个片断中 D10-D41 这32个数据在<数据排序>指令中是作为“源数据块”来运用的。而D60-D91是作为“目标数据块”来运用的。查找出的“最小值”寄存于D60;“最大值”寄存于D91 。当我们需要运用其“最大值”或“最小值”时,就把其对应的D91或D60的内容调出来。

楼主:
  №21楼的片断当然也只是“原理性”的表达。当我们遇到需要查找的数据范围大于32个数据时,就需要我们动一动脑筋才能仍然用<数据排序>这个指令来实现题目要求的“目标功能”了!

  譬如说,要查找60个数据寄存器范围内寄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一题目,先留给网友们思考,若是明天有空呢,就明天把实现这个“目标功能”的片断贴出来!

网友D:
比例程里分析得好。。。。。。

楼主:
   FX2n 的 D512-D799 是电池后备固定区。对于 №22楼提出的新的“目标功能”:在指定的60个寄存器范围内查找其内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们在设计这个“目标功能”的实验时准备 60 个源数据并把它们写到 D520-D579 这段区间(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多次重复的验证),当“查找操作键” X3 被摁下之初即把 60 个源数据整体传送给 D10-D69 这60 个寄存器。

楼主:
  保存在电池后备区的60个数据如红线框里的内容。其中前40个数据是和 №10 楼的《数据表1》一样的内容;后20个数据都是“0”。请网友们明白:这“0”也是数据呀!而且我这样安排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什么用意?等以后再说。

楼主:
  我在№24楼(№25楼)贴出的实验片断中故意摆了个貌似的“破绽”,不知有没有人注意到!

  请网友们留心这个貌似的“破绽”是什么?!

楼主:
  №24楼(№25楼)的片断还可以这样用37步程序来表达:

楼主:
   在目录上怎么看不这个帖子的新回帖呢?又是在升级吗?!怎么老是“升级”呢!!!!

楼主:
   在目录上怎么看不见这个帖子的新回帖呢?又是在升级吗?!怎么老是“升级”呢!!!!

楼主:
  我今天开始讲答案4

  从指定范围内查找一批数据的最大值及最小值,除了以上的答案1、答案2、答案3 之外,还有一种答案是最简单、运行最快的(只需 1 个扫描周期即可完成,并且在 1 个扫描周期里也不需采用循环方法)。

  下面就答案4:用<数据检索>指令来做的查找指定60个数据的最大值及最小值之目标功能的片断。

楼主:
  当然,这楼上的片断同样也只是“原理性”的表达!要实用或要演示还要添加一些辅助的指令:

楼主:
  下面是摁下“查找操作键”后该片断的监视图片:

楼主:
  下面是 PLC  上电之初时,从 PLC 上读取的寄存器数据,D10-D69 范围如红线框内的部分:

  下面是经操作 X1 ,但还没有操作 X3 之前 从 PLC 上读取的寄存器数据,D10-D69 范围如红线框内的部分:

楼主:
  下面是经操作 X3 之后, 从 PLC 上读取的寄存器数据,D10-D69 范围如较大的红线框内的部分;D5-D9 的内容是执行了<数据检索>指令所产生的“目标操作数”的内容如较小的红线框内的部分;D3 的内容是我们在指定的60个数据中检索出来的“最小值”;D4的内容是其“最大值”:

楼主:
  我们分别把答案1 所用的方法叫作“变址比较法” /  答案2 所用的方法叫作“移位比较法” / 答案3 所用的方法叫作“排序查找法” / 答案4 所用的方法叫作“检索查找法” 。

  解决同类问题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楼主:
  查找“最大数”或“最小数”最基本的原理就是通过比较来得到“大”或“小”的概念!以上4种答案都是建立在“比较”的原理之上的。

网友E(2012-06-29):
对指令研究得比较透策啊

网友F:
高,实在是高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