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程序用dmc smart terminal 打开问题

楼主(2012-04-26):
刘工您好:

我想请问下,为什么我进入dmc smart terminal软件后,不能直接进入程序编辑界面,难道每次非得先连接控制器?还有就是我想打开一个galil代码程序,也非得连接控制器才能打开,好奇怪。求助

网友A:
dmc smart terminal可以选择不连接控制器,也可以进入它的界面.

我自己一般是用WINDOWS系统的记事本来编辑GALIL代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