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没有风扇

楼主(2012-04-26):
   如题,伺服电机怎么没有风扇?它的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功率不大,发热不严重,靠空气把热量排出去。

网友B:
一般不是连续工作的!

网友C:
发热量靠自然冷却就可以了,所以不用风扇

网友D:
对:z小屁孩y关于发热量靠自然冷却就可以了,所以不用风扇 内容的回复:

      其实伺服驱动不用风扇主要与其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它的设计就是没有风扇,且伺服驱动都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

网友B:
“伺服驱动都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 ”

1、对于小功率伺服电机,外壳自身散热能力足够时,可以不用风扇冷却;

2、伺服一般都是小功率的电机,几百瓦的,就不用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都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 ” 1、对于小功率伺服电机,外壳自身散热能力足够时,可以不用风扇冷却;2、伺服一般都是小功率的电机,几百瓦的,就不用风扇了;

普通电机也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但他300多瓦的就有风扇

以前见过都是小的伺服电机,这几天见过一个7KW的三菱伺服电机,外形很小,大概只有普通电机2.2KW大小,就是略长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伺服驱动都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 ” 1、对于小功率伺服电机,外壳自身散热能力足够时,可以不用风扇冷却;2、伺服一般都是小功率的电机,几百瓦的,就不用风扇了;普通电机也是全铝机身,且是线长的机身上有像散热片一样的条状帮助散热。但他300多瓦的就有风扇以前见过都是小的伺服电机,这几天见过一个7KW的三菱伺服电机,外形很小,大概只有普通电机2.2KW大小,就是略长一点

      我司用 11 KW 的伺服都是没有风扇的,且外形也不是很大之说!

网友F:
和功率设计有关,自然风冷如果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就没有必要加风扇,没有风扇,还可以将外壳作的防尘防水等等。。。。。密封设计。